谁的450用GV8000啊????

楼主(2013-09-16):
谁的450用GV8000啊????三轴的线好像不够长啊!~你们谁在用!能不能发几张图片看看不换延长线的情况下怎么解决??

网友:
接收器就在陀螺仪边上,没办法

网友:
接收放在机内6203完美

网友A:
我的一台450用的GV8000,线不够长加个舵机延长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450用的GV8000,线不够长加个舵机延长线就行

那不是要加几根线了?加了线就长了吧?那线长了是不是影响外观了???

网友:
没关系的,布线布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