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s 2200 20c的格式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9-16):
请教3s 2200 20c的格式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理论上是44A,如果电机功耗大,有可能达到50A的电流吗?会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A:
当然。。。。拿一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拿一分走人

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我是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

电池标的C数就是最大放电倍率。个体原因。可能能达到你说的。但是必定损伤电池

网友B:
2200mah=2.2A  2.2×20C=44A,答:格式2200maH  20C最大放电电流不能超过44A,即使厂家没有虚标的话,放电电流超过此限,电池终归会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mah=2.2A  2.2×20C=44A,答:格式2200maH  20C最大放电电流不能超过44A,即使厂家没有虚标的话 ...

用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超过50A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超过50A的可能性?

暴力放电···或许有可能··

网友C:
肯定能超过44a,比如短路~~
超过肯定影响寿命!
还有安全问题,起火 爆炸都有可能,建议不要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超过44a,比如短路~~
超过肯定影响寿命!
还有安全问题,起火 爆炸都有可能,建议不要尝试!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