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CNC主轴的使用或资料

楼主(2013-09-16):
收到一工业主轴,本以为很容易,无奈线头太多,气孔也多,不知如何弄,希望知道的人能帮忙告知下,先谢过。

楼主:
问题点一。有一线头多的不知干吗用的如图对了我QQ1106821762。

楼主:
问题点2:线头X,Y,Z,不知干吗用的如图:

楼主:
问题3,接头的气孔如何接的接入口太多,不知如何接。

楼主:
其他的倒好理解,应该是感温线及变频输入线

楼主:
再发些图大家帮我参考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编码器线,换刀时用的定位信号,我看还有UVW,那可能是电主轴的三根线,那些气管估计是上下轴承油雾润滑的,还有冷却线圈的,。拙见,高手勿笑

楼主:
多谢楼上的赐教。让我对这个有个基本的了解。但不知谁知道这型号或用在那样的机上的,还请大家帮忙。弄好时我发详细图或视频到坛里。也为大家以后碰到同样的好东西做个资料。

网友:
东西真好

网友:
破解黑匣子。

网友:
再来看一下,东西真是好东西,我要有个好了,敢问楼主多少米收的?

楼主:
经过几天的求教,大致有了些了解。发上来大家一起参考下,不对处还请大家多指教。三相电机一般有三个线圈,每个线圈有一头一尾,U  V  W各代表每相的头,而 X  Y  Z则代表每相得尾。即:U 和X为一相线圈,V和Y为一相线圈,W和Z为一相线圈,一般三相电机有两种接线方式:星形和三角。星形:U  V  W接进线电缆, 而X  Y  Z直接并在一起或短接。三角:U  V  W接进线电缆,然后三相线圈在接线盒内用短接排首尾相连接,即:U-Y   V -Z   W-X 按不同电机不同使用地点选择相应的接线方式.

楼主:
上面孔的接法,大致中间那个大的是线圈冷却用的,用油冷。轴承位是油气润滑的。现在只剩下编码器部分和买那样的变频器了。这样搞懂到时接上试下,还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
星形和三角是高速和低速,用接触器转换,多针的是编码器插头,线圈冷切大多用水,用油冷很少

楼主:
中午拆开了接线盒,看了下。,相通的3组对应的是。WZ;UX;VY.跟有位朋友说的一样:三相电机一般有三个线圈,每个线圈有一头一尾,U  V  W各代表每相的头,而 X  Y  Z则代表每相得尾。即:U 和X为一相线圈,V和Y为一相线圈,W和Z为一相线圈,一般三相电机有两种接线方式:星形和三角。星形:U  V  W接进线电缆, 而X  Y  Z直接并在一起或短接。三角:U  V  W接进线电缆,然后三相线圈在接线盒内用短接排首尾相连接,即:U-Y   V -Z   W-X 按不同电机不同使用地点选择相应的接线方式。

楼主:
具体如下图

楼主:
接线盒拆开看到如图形式

楼主:
因其它的拆不开;参考网上的资料,形式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具体百度下,不知是不是磁感式编码器

网友(2013-10-31):
好霸气的主轴!看形势应该是洋货啊!带编码器的主轴。伺服电机?
国产6线电机引出线一般标U1\V1\W1---U2\V2\W2的。改变星、三角接法是用来适用当前电压规格的!不是高低速切换的。不能搞错的
边上的主轴出吗?想要个ER20的主轴

网友A:
这个主轴看上去很好 很好

网友B:
级别低不能加为好友
祝早日搞定
不行先当个普通主轴用也好啊

网友C:
解人所急!高手们现身吧

网友D(2013-12-17):
UVW是三相电源,这个是伺服主轴。XYZ应该是编码器输出。这个应该配驱动器的。

网友E:
这主轴太强大了

网友F(2014-03-14):
没信心玩转了,低价转给烧友,有意联系。欢迎打扰。15876455779.QQ110682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