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玩家转精灵首拍,献丑了

楼主(2013-09-16):
我是玩直升机转多旋翼的,赶着精灵降价,入了一台作为多旋翼入门机器,试飞了一下感觉比直升机稳定很多。便迫不及待的挂上摄像头去公园转了几圈,首拍,留个纪念。。

网友A:
欢迎加入多旋翼家族,从视频中可以感觉到你保留了比较多的直机操作习惯,就是经常修改飞机的姿态。如果航模摄影的话应该尽量少的改变飞机姿态,加速、减速、转弯要轻柔平缓。这样拍出的视频就会感觉很平滑。

网友B:
直升机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加入多旋翼家族,从视频中可以感觉到你保留了比较多的直机操作习惯,就是经常修改飞机的姿态。如果航模 ...

谢谢,我会按航模摄影要求学习新的飞行方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按航模摄影要求学习新的飞行方式的。

一起学习进步啊,我也还算是个菜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欢迎加入多旋翼家族,从视频中可以感觉到你保留了比较多的直机操作习惯,就是经常修改飞机的姿态。如果航模 ...

兄弟说的是,直机我不懂,但是LZ这样玩四旋翼来航模摄影美感就大大降低了。呵呵,欢迎加入精灵

网友D:
其实小精灵硬挂小摄像机,还是很玩玩的!楼主要是没有直机基础,飞不出这效果,更甭说在水面上飞!不过,航模摄影确实运行速度和旋转速度可以再慢一些。

网友E:
飞的挺好的,一看就是炼家子,一起飞速度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小精灵硬挂小摄像机,还是很玩玩的!楼主要是没有直机基础,飞不出这效果,更甭说在水面上飞!不过,航 ...

谢谢,我试着悬停下降高度,结果飞行器大幅晃动,心想这是不是跟四通直机一样转速太低了,只好保持油门盘旋降落。不知道这样操作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的是,直机我不懂,但是LZ这样玩四旋翼来航模摄影美感就大大降低了。呵呵,欢迎加入精灵

谢谢,我会努力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学习进步啊,我也还算是个菜鸟呢。

好,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着悬停下降高度,结果飞行器大幅晃动,心想这是不是跟四通直机一样转速太低了,只好保持油门盘 ...

降落时飞行器大幅晃动是因为下降速度太快。下降时摇杆不要超过两格,超过就会晃,我的是比较早的精灵是这样的,不知你的是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挺好的,一看就是炼家子,一起飞速度就上去了

谢谢。但我是因为不熟悉四旋翼的飞行方式,怕看不清姿态,才飞高速航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时飞行器大幅晃动是因为下降速度太快。下降时摇杆不要超过两格,超过就会晃,我的是比较早的精灵是这 ...

晃得我心慌,估计是下降速度太快,而桨又不能变螺矩保持转速。对了,你遥控器的两个摇杆新买时也是在中间位置的吗?像车用板控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晃得我心慌,估计是下降速度太快,而桨又不能变螺矩保持转速。对了,你遥控器的两个摇杆新买时也是在中间 ...

我的遥控器左手油门摇杆买来时不是在中间,后来听说新出的精灵油门摇杆是自动回中的,对比了一下,感觉摇杆自动回中比较好(这样就不用经常用眼睛看油门是不是在中位),然后上淘宝买了个回中弹簧和杠杆回来自己装上的。回中弹簧和杠杆买回来和精灵遥控器还不配套,自己修改了一下才装上。

网友F:
lz带图传没有?我也想入精灵,加上gopro加图传,价格还不便宜,正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不玩了/?

也玩啊,但是玩的重心转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遥控器左手油门摇杆买来时不是在中间,后来听说新出的精灵油门摇杆是自动回中的,对比了一下,感觉摇 ...

晕哦,我还把弹簧拆了改成低位油门。看来得马上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带图传没有?我也想入精灵,加上gopro加图传,价格还不便宜,正在纠结

盲拍的

网友:
我靠。。。。直机的飞法;、、、、、、、

我还准备入个直机 入门呢 ,,LZ建议下 。。亚拓的450 如何。。。将来也是航模摄影用

网友G:
拍得不错!学习。用狗思或酷玩此类的记录仪航模摄影,由于不是数码相机,没有加减光功能,逆光拍摄时常常过曝,天空呈现大片白区,很难看。一般以侧光拍摄的效果最好,所以建议设计拍摄航线时尽量回避逆光方向,以侧光和顺光为好。
感觉精灵太好飞啦,尤其是悬停能力超强。一旦有情况,比如飞太远判断不清机头方向,先就地悬着,想明白了再操作。即使GPS信号不好,问题也不大。不像固定翼操控,有情况往往手忙脚乱的,脑子发蒙,容易失控。当然我指的是我这类的缺乏经验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得不错!学习。用狗思或酷玩此类的记录仪航模摄影,由于不是数码相机,没有加减光功能,逆光拍摄时常常过 ...

谢谢,学习了,精灵很稳的说,而小摄像头只能是娱乐娱乐用

网友H:
樓主上隱後,看來您的直昇機也準備來一套maza-h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上隱後,看來您的直昇機也準備來一套maza-h了吧!

直升机要是来的话就不是一套两套了

网友I:
不错,会飞直升机,飞这个就容易上手!!

网友I:
就是动作大了点!!

网友J:
飞的很好啊!! 不过看楼主抱着遥控器的姿势,估计当时很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会飞直升机,飞这个就容易上手!!

飞着飞着就把多旋翼当直升机航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动作大了点!!

嗯,动作一定要舒缓 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的很好啊!! 不过看楼主抱着遥控器的姿势,估计当时很紧张

确实紧张,第一次玩,不了解多旋翼的飞行特性

网友:
哥们一看就很暴力 哈哈

网友:
高清,很清晰。最后有个垃圾人在扔垃圾,大煞风景!恶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按航模摄影要求学习新的飞行方式的。

什么要求?你有教材?

网友:
这哥们还真把多旋翼当直升机飞了,呵呵。远离人群啊兄弟!炸机小事,炸人的话国庆节就要上中央台了!

网友:
从视频第一视角看楼主飞的很暴力  要是在现场看  估计感觉更暴力 都可当精灵的暴力航线和急转弯飞行示范了   相比之下我飞多旋翼的方式简直就是蜻蜓点水  小心翼翼  不敢全油门前进  不敢全舵旋转掉头  不敢全油门爬升    楼主不愧是玩直机的   我知道  对于相对于直机来说  精灵飞的这方式已经很入门了  不过航模摄影还是讲究的是画面美感和流畅度   楼主这么好的直机技术底子拿来玩多旋翼  必定很快出师  。爽飞吧

网友:
有点暴力。。4旋翼当直升机飞。。厉害。。飞过直升机都这样的吧。习惯了吧

网友:
飞的很有激情,请问你这哪里?景色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