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450直升机斜盘用什么舵机比较好点,不要太贵,谢谢

楼主(2013-09-16):
以前玩车的,现在手痒想上个450直升机,弱弱的问一句,斜盘用哪个牌子的舵机比较好点,不要太贵的,谢谢

网友:

内容933或日冠939

网友:
KST的算不算贵?

网友:
亚拓410.kts215.都可以。

网友A:
比较好,不太贵,就是说要够用,不要浪费。
按此推荐是:

(1)MD933/KST 113MG,这个大概200元可以买3个。
特点:金属齿轮,塑料外壳。

(2)KST115,这个大概120一个。
特点:金属齿轮,金属外壳。(利于散热,更耐炸)。

(3)KST215,大概180一个。
特点:具备以上(2)的优点,支持高压(响应更快)。

结论:
推荐以上(2)的方案。另外Power HD有一个400元的套装,
三个2215+一个3688,也不错。

以上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恒吉933金属齿的60到70元一个,性能好。锁尾FS9257m65元左右,配飞越GY650性能卓越价钱不贵200元左右。如果你的是有副翼的话。无副翼GV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不太贵,就是说要够用,不要浪费。
按此推荐是:

215现在搞活动,120就能买到了。官方代理的是130

网友:
银燕的MD08D数码舵机就很好了,又便宜

网友:
KST还可以也

网友:
看你要定一个价位啊,KST应该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不太贵,就是说要够用,不要浪费。
按此推荐是:

怎么我看到某宝上的KST报价才120一个啊,3个套装360元,会是山寨的不?

网友C:
四个舵机 都用 Emax ES08A 才 13元一只,效果非常好。

最特意的是:把 N690 “高级”锁尾舵机 换成 ES08A ,
锁尾巴的效果居然明显好过 N690,而且还 不发热 。

网友:
kst吧,省心

网友:
KST吧 933+922组合我用一年了 ,虚位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看到某宝上的KST报价才120一个啊,3个套装360元,会是山寨的不?

近期215MG有活动,120一个,很合算的说。
不过是限期的。

网友:
KTS 115...215.....DS415都是可以的....

网友:
顶楼上的,有副翼的话,Emax ES08A,辉盛SG90,KDS N290 .。。。很多了
无副翼的话,起码 933以上

网友:
有副翼的话,辉胜mg90就可以了,记住不是90s。前提是真货。

网友:
我用偏门的,格宁D95MG,经常打理打理还是可以的,1年多换套新的,这个时候很多东西都磨得差不多了,金属齿轮,齿轮轴,电位器,马达电刷。

网友(2013-11-05):
楼上真的假的啊!我的是es09啊!岂不是更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个舵机 都用 Emax ES08A 才 13元一只,效果非常好。

最特意的是:把 N690 “高级”锁尾 ...

嗯,我的也是这么个情况,机子买的是八百多元的到手飞,最便宜的山寨机,控是乐迪的,四个舵机牌子都没有,陀螺仪是什么G200的网上都搜不到,买来就炸了十多次,后来在论坛上学习,慢慢调试,现在机子非常平稳,对尾悬停一次成功,锁尾也精准,飞了二十来电,都是一气呵成,没有再炸过,这说明,装备不一定要最好的,但机子一定要调试到最好。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各位师傅不要见笑。

网友(2014-03-07):
新手 一个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还是用金属齿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