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搞航模摄影用什么机子好?

楼主(2013-09-16):
新手搞航模摄影用什么机子好?
要便宜点的,
不想上太贵了的.
一个是怕摔,另一个是收费高了客户会吓到.

网友A:
5万级别:用5N之类的微单(2K)。
10万级别:用5D单反(2K)。
30万级别:用RED之类的专业4K设备。

3万以内可以试试狗3,这个不太熟悉。

新手是什么概念,飞过多车轴或直升机吗?要考虑航模的危险性!
供参考,祝顺利!

网友:
沙发说的好3w一下就狗吧!!玩玩就行,要专业就得先练慢慢的坐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万级别:用5N之类的微单(2K)。
10万级别:用5D单反(2K)。
30万级别:用RED之类的专业4K设备。

这位模友,请问你是什么的,你是专业航模摄影吗?

网友:
入魔了!!又是个无底洞!

网友:
也想玩玩航模摄影,不过3万起步有点玩不起啊

网友:
孩子你伤的起就好

网友:
从机器上,建议使用旋翼机;在摄影器材选择上,DJ有专用的机载相机,价格也不高。
如果希望得到更好的效果,则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关键还要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

网友B:
新手搞航模摄影,用什么机子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搞航模摄影,用什么机子都不合适。

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

建议先把飞行的基本功练好,至少100个起落飞航线可以不炸机。
否则的话,几十万的设备飞着,挣的还不够摔的。

另外,摔机有一定的概率,飞机也可能空中偶发故障的。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模友,请问你是什么的,你是专业航模摄影吗?

专业是搞工程的。模友而已,比较早就关注模型器材了。
2002年10月首次参加北 京模型展览。

网友C:
先配个普通效果的机子,用来练习飞行和接一些要求不高的片子(比如婚庆类等在视距以内飞行航模摄影的)。
飞越的650全碳六旋翼+飞越狗3云台和狗3+naza飞控和GPS+电机电调六套+400mW左右的图传+遥控器一套+电池、充电器,1W RMB应该能搞定。
等你技术好了,也有高要求的业务了,重新投入3W-10W吧。航模摄影就是无底洞。
----------
练习的时候,不上云台、相机、图传,10米高度以内反复练习飞行50次以上,再慢慢把其它设备加上去,再反复练习几百次,估计就可以接一些小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配个普通效果的机子,用来练习飞行和接一些要求不高的片子(比如婚庆类等在视距以内飞行航模摄影的)。
...

感谢指教!
请问你是做视频一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
请问你是做视频一块的吧。

不是,业余爱好吧,玩过航模摄影,知道一些。

网友:
6旋翼+微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