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主板屡烧MOS管之谜

楼主(2013-09-16):
前两天二手区有位模友出两块MOS管烧了的SCP主板。我收了其中一块。我自己也经历过主板烧MOS管。论坛里不时有模友发出MOS管烧毁的帖子。由此看来这已不是偶发的问题了。
到目前为止SCP应该是厂家推出的小六通中最新的一款吧!与MCP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使用了五线舵机。因为MCP舵机容易扫齿而厂家又不单独提供齿轮,所以扫齿后只能购买整个舵机,使用成本较高。可能是厂家为了降低用户的维修费用,SCPMCP舵机中的电机驱动部分做到了接收板上,这样更换舵机的成本就会降低(SCP的舵机确实比MCP的要便宜十几块钱)。这也是推出新机型的一个卖点吧!但事实上随着SCP舵机驱动管的频频烧毁,五线舵机非但不是用户的福音反而成了用户挥之不去的梦魇。更换主板的钱要远远超过舵机的钱!
   SCP舵机大体是由电机、电位器和减速齿轮组3个部分组成;工作原理应该是接收板的单片机检测电位器的的电位信号并对此作出判断再输出指令信号给驱动管带动电机,电机通过减速齿轮将动力传给电位器,电位器的轴带动舵臂拉动拉杆调整斜盘的位置。电位器轴的转动角度是180°,正常情况下,舵机上电复位舵机臂在中点附近,即电位器行程的中点附近,这样在打舵时电位器轴上下都有约90的转动量,反应在舵臂上可见从水平位置向上转动或向下转动。
我单独对舵机做过简单的模拟测试。单独对舵机测试是让舵机完全脱离飞机只对舵机的电机加电。加电后随着电机转动电位器的轴也会转动,因为电位器轴转动的范围只有180°,到限位点后就转不动了,同时电机也无法转动了。这时就相当于舵机因扫齿后齿轮卡死,或者是电机臂,拉杆受到阻挡不能移动(如在上电时舵机复位过程中两个主浆片上下交错叠放)这时如果继续加电就会形成电机的堵转电流。堵转电流的大小一是看电机直流电阻(包括电刷接触电阻)。二是看电源内阻,如果电源够强劲的话,基本上就是电源电压除以电机直流电阻。我测量舵机电机的直流电阻是12.8Ω,如果电机电压为4V,则堵转电流最大应约为0.31A。我实测是0.28A。舵机电机驱动片子52C45资料网上没有查到。从其替代品STS3621的资料看是个双场效应管,一个是N沟道的,一个是P沟道的,分别对应的最大电流是3A2A。这两个电流值比起0.28A 要大至少7倍以上!驱动管不应该烧啊!除非电机线圈短路,可我们看到的是电机并没有问题,换了驱动管,舵机就能正常工作。而舵机插座部分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否则换完驱动管再通电马上就会再次烧毁。那还有什么可能的因素呢?我觉得电路设计和元器件使用的问题不能排除,当然这只能是怀疑,因为我没有能力做这方面的测试。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貌似MCP鲜有模友报告舵机烧毁的。我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只有一位模友发帖说烧毁舵机。SCP舵机的驱动电路好像并不是从MCP舵机里直接移植到接收板上的。从图片上看使用的元器件有很大的不同(元器件的使用与电路设计直接相关)但驱动管还是有的,是否是同样的型号不得而知。问题来了,为什么MCP舵机的驱动管很少有烧毁的,SCP怎么就那么容易烧?我认为52C45这个MOS管不能排除有质量问题或者是这个型号选的不合适。如果MCP舵机里的驱动管不是这个型号的,那么这个52C45有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
以上分析问题的原因不一定正确。但SCP屡烧MOS管的事实是存在的。严重希望厂家重视这个问题并有所行动。不然SCP会与广大模友渐行渐远。

网友:
scp 已经被我封存了

网友:
设计的余量不够啊,可以找管代替

网友:
这就是论坛二手区有SCP出手的最大原因,五线舵机弊病显现

网友:
没仔细看  先顶你  上次返修售后没收MOS的钱  收了横轴的钱 他们肯定也很清楚这个设计问题

网友A:
从其替代品STS3621的资料看是个双场效应管,一个是N沟道的,一个是P沟道的,分别对应的最大电流是3A和2A。这两个电流值比起0.28A 要大至少7倍以上!驱动管不应该烧啊!
----------------------------?
那这个换了STS3621还会烧么? 如果是设计的裕量有问题,那么换了MOS管不应该还会有问题吧?

网友:
都是泪。已经烧了一次了。买了几个mos备着。烧了就焊上。注意插电前舵机臂的水平位置,如果不在水平位,用手扶正。另外把桨拉直了。尽量减少烧mos的几率。

网友:
厂家应改进

网友:
厂家把我主板上的52C45全换成别的MOS管了,应该是这管有问题,为什么都给我换了,而且现在换了,都不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其替代品STS3621的资料看是个双场效应管,一个是N沟道的,一个是P沟道的,分别对应的最大电流是3A和2A。这 ...

从理论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我换过后目前还没有烧。听说华XX后来出的SCP已经不用52C45的片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理论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我换过后目前还没有烧。听说华XX后来出的SCP已经不 ...

貌似对的。今天刚收到机机,mos管用的是02dc  看来是管子有问题容易自毁啊= =

楼主:
厂家要是有责任心和气魄应该将出售的SCP都召回。

网友:
把舵机臂放水平再插电就不会烧了,最近两个月我就这么干的,没再烧过。中秋我弟过来看了下,他学电子的,说是设计的问题,我这电子盲是不懂了,呵呵,这小鸡7个多月维修、配件、机子、遥控、充电器下来已经花了3000米了,不过现在水平好了,偶尔摔个小配件换换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