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APM返航高度求教

楼主(2013-09-16):
请问下固定翼APM在返航时是保持当前高度返航,还是先盘旋爬升到预设的高度再返航,还是一边返航一边爬升?

网友:
这个要看你设置时锁定没锁定高度。锁定了就是你设置的高度,没锁定没是当时的高度

网友A:
楼上的别瞎说

高了就降,低了就爬高,然后返回

网友(2013-12-21):
好像是线爬升到一定高度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设置 在返航吧

网友:
入魔菜鸟  路过学习

网友B(2014-04-17):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别瞎说

高了就降,低了就爬高,然后返回

请教高度的标准是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度的标准是可以设置的吗?

有个参数,在详细参数里找  ALT HOME 还是别的名字忘了,这个参数较靠前

你得详细看一下说明和网站,有详细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数,在详细参数里找  ALT HOME 还是别的名字忘了,这个参数较靠前

你得详细看一下说明和网站, ...

我把调试界面配置文件看了一篇,还是没找到,我到WIKI再找找

网友:
有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