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爽飞后无故急速攀爬炸机,请零度公司关注并分析这次测试结果

楼主(2013-09-16):
飞了3快电,调好晃动感度,风中钉钉子,正在得意时,GPS悬停模式下突然急速爬升,且油门失效,在切换到手动模式后自由落体下降,炸机。第二天修复好机架,S4却始终找不到GPS,闪烁红灯,随后拆开GPS想能否尝试修复,发现陶瓷芯已摔裂,后与零度公司联系,已寄回GPS尝试修复并分析此次失控原因,等待后续的结果。
固件版本:20130806

网友A:
没有视频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视频真像

本就想录制风中钉钉子的视频,录完后再没接着录。炸机是后来的事情。

网友:
哦 问题还是出在GPS

网友:
或者是爬升速度设置和油门感度?

网友:
官方给个解释吧

网友:
等结果,拿分走人

网友B:
估计楼主那时候LED闪白灯了
会不会震动偏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那时候LED闪白灯了
会不会震动偏大呢

白天真看不到是否闪白灯了,不过怎样的震动算大呢?

网友:
零度LED不是很亮

网友C:
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控?不会是跳舵王XX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控?不会是跳舵王XX飞吧

天地飞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地飞9

叹息一声,不说话了,能不能发个HJ文件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叹息一声,不说话了,能不能发个HJ文件看看啊

请教S4如何获取HJ文件?

网友C:
可以用WIFI,用X4地面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WIFI,用X4地面站啊

哈,我这是标配,没那些东西。

楼主:
事件跟进:由于飞控不好拆卸,所以先跟零度公司的吴先生沟通将GPS寄回检修,吴先生收到后很爽快的换了个新的GPS回来,很是感谢!这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我的飞控产品以后将只有零度了。

网友:
啥时候能给我换个新控啊。我都返修一个月了没动静

网友:
这种突然爬高和GPS的关系不大吧,加速度传感器也傻了?切手动对油门杆没有反应然后自由落体炸机?
再说换回来的GPS也不一定能使用。要排查是否主控还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控?不会是跳舵王XX飞吧

国产控都是跳躲王,还有华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控都是跳躲王,还有华XX

华XX是抖舵,XX飞是跳舵是有区别的

网友:
搞得不敢飞了,还是换回大疆的控玩着好。

网友:
等答复,一样的问题

网友:
跳舵大 王 飞的  诶呀 这样都敢用 啊

网友:
我虽然没炸,但是确实出现过短时间打杆无反应的事情。还好果断切手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控都是跳躲王,还有华XX

跳舵和抖是区别的。而且华的概率并不高。倒是失控和信号恢复时候会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跳舵和抖是区别的。而且华的概率并不高。倒是失控和信号恢复时候会有明显的变化

我云台旋钮通道 400M就开始抖  超过600 基本上跳到不能看  但是其他通道倒是还好

网友:
你怎么联系零度客服的?
我的问题无法解决,打电话给客服打不通。爽飞后突然失控炸鸡(可能有外信号干扰GPS) 提尸体回家第二天修复后上电试机,认真检查各端口接线完全正确,主控上电后USB接口上方的小模块发热厉害,电机周期性滴。滴。滴。响,马上断电,反复看官网下载的S4说明书,反复检查线路,接线没问题完全正确,上电问题依旧,现在不敢上电了,怕那模块炸了!!!

网友:
现在是假期,等假期结束吧。

网友:
为什么好多人都在说是控的问题,换控测试还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飞S4也遇到失控情况,赶紧重启遥控器救回,事后果断把S4出掉了,目前SuperX爽飞中

楼主:
昨日S4又出现新状况:换电池后电机一直嘀嘀叫,白灯闪烁一下,无法解锁、无法USB连接,经过一夜折腾分析早上重刷固件问题消失。分析原因是在使用了Wifi地面站后出现的问题,估计是数据调乱了,但使用的是S4地面站,可能兼容性还不够。

网友F:
兄弟   你不小心碰到两段开关了   拨到了返航模式。。。。    返航模式会自动上升至20米    其中油门没用    只有方向有用    还有GPS模式在空中拨手动模式    没点反应速度   炸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不小心碰到两段开关了   拨到了返航模式。。。。    返航模式会自动上升至20米    其中油门没用   ...

这个有可能算是给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