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之后爽炸

楼主(2013-09-16):
零度S4第二批内侧版,飞了3快电,调好晃动感度,风中钉钉子,正在得意时,GPS悬停模式下突然急速爬升,且油门失效,在切换到手动模式后自由落体下降,炸机。第二天修复好机架,S4却始终找不到GPS,闪烁红灯,随后拆开GPS想能否尝试修复,发现陶瓷芯已摔裂,后与零度公司联系,已寄回GPS尝试修复并分析此次失控原因,等待后续的结果。固件版本:20130806

水果链接: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5NjE2Nzcy/v.swf

网友A:
关注中,,是不是失控返航,然后你换手动才掉下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是不是失控返航,然后你换手动才掉下来的啊。

直线急速上升,上升速度感觉很快,已超出设置中的正常上升速度,且没有向返航的航向行驶。模式在GPS悬停状态。

网友:
爽了就好,就怕炸完还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刚发的帖子, 我总是毫不犹豫的回了。 如果火了就是个前排, 可以混个脸熟, 说不定谁好心就给加分 ...

回个帖还想这么多,无语。

网友C:
我在设置海盗时,天七的失控返航调了半天也没设置明白,原来一直用MWC,与楼主相同的是我的也出现了一飞冲天的事,但是是在家中,万幸比较平衡,打到顶棚,电池没绑上,所以电池先脱落,就直接落下,当时是关控引起的,关控半秒后,突然飞行器拔起,吓了一跳,所以我觉得楼主的应该是遥控接收失去信号所致,直接按控的设置切到了某种状态,但后来,切回手动又自由落体了不明白,也许又接上信号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天七失控设置是怎么保存的,飞行状态下一切正常,后来手拿着试,不加锁一关控,飞行器就以全速向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设置海盗时,天七的失控返航不会调了,原来一直用MWC,与楼主机同的是我的也出现了一飞冲天的事,但是是 ...

S4必须这是失控保护方才能够解锁,且之前先尝试了自动降落与失控保护。场地开阔,也没有达到超出100m的高度,在信号范围内。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3-10-24):
引用 楼主:
S4必须这是失控保护方才能够解锁,且之前先尝试了自动降落与失控保护。场地开阔,也没有达到超出100m的高 ...

楼主 原因查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