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蓝牙数传地面站,爽飞后炸机!!!!

楼主(2013-09-16):
周末有时间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飞场,因为要使用最近新买的蓝牙数传地面站了,装上试飞了下,配置是NAZAV2 MINI IOSD,FUTABA T8FG,5.8G图传,四旋翼,5200MAH4S电池,好赢铂金30A,朗宇3508(700KV)APC1238.感度:(135,135,100,120,
135,135)
开始一块电池人工操作飞了下然后试飞了下单点地面站,飞到目的地后,用了返航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返航的落点不准确,当时那个爽啊,无人驾驶,新科技啊,旁边玩模型的模友也称赞那个稳啊,当时就在哪高兴嘚瑟。拿着个IPAD搞个很高手的样子,点点上面,飞机是一会上去一会儿又自己下来,还跟别人讲解数传,等等......但是一般在得意洋洋之后,大家都晓得后面了吧。。。。。。
第一块爽飞后,仔细检查了下,没有问题又开始第二块电池试飞了,这次主要是多点地面站功能,胆小只设了两个点,距离不过60M,高度不过20米。飞机也成功执行任务飞到第一点后又飞到第2点,后又飞回到第1点,然后又开始从第1点飞到第2点,然后在这时飞机转了个方向准备从第2点飞到1点时,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开始摇晃坠机,当时心情很糟,(主要是丢人啊)电压下落在地面有4V,电力是正常的,平时都飞12分钟,这次才4分钟多点,飞机每次起飞前都会认真检查,机械部分没有问题,当时搜星13颗。还好是晃着下来,到地轻翻下,浆坏了两个,GPS磨花了点,数传有根天线好像漏里面的线了,估计是浆磨到,后面把浆换好,飞起来又很正常。当时微风状态,天气很好,且旁边没有任何干扰。
    后又认真看了当时的录像,并且听了声音,有一个现象奇怪,飞机人工飞时,转向没有问题,声音正常,但是用地面站以后,飞机每次从一个点转向下个点时,方向转完停下来一刻会看见有轻微摇晃,然后电机声音感觉是感度过高那种自激会哄几下,我是认真听了好几篇听出来,人工操作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不管是GPS还是姿态模式。请大疆技术研究下还有广大模友帮忙分析下,麻烦给个分析。我还有一套WKM,都不敢用地面站了。视频压缩了画面不好了,主要是听下声音,(麻烦注意听下转向完那一刻电机声音,这个声音不用地面站没有)

网友A:
听声音感觉是姿态感度过高了,最后掉下来那段好像是电机丢转了。至于转向完毕后的那个声音我那个naza-m也会有,应该不是问题。姿态感度你调整到120左右试试。你的飞行器在平飞的时候都有自激的声音。

网友B:
LZ,您好,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您的问题我们测试过程中一直没有出现过,发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们会研究原因,如果真的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一定会负责到底。

请PM您的QQ于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感觉是姿态感度过高了,最后掉下来那段好像是电机丢转了。至于转向完毕后的那个声音我那个naza-m也会 ...

谢谢你解答,但是不用地面站,怎么飞都没有问题。如果真是感度问题,那就只有上地面站把感度降下来,现在我不敢试了。心里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您好,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您的问题我们测试过程中一直没有出现过,发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我 ...

我的qq23855072

楼主:
补充下,我的是600轴距

网友A:
你试试不用地面站,拍段视频听听声音,保持现在的感度,看看有没有电机自激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不用地面站,拍段视频听听声音,保持现在的感度,看看有没有电机自激的声音。

我第一块电池开始就是手动飞行,我仔细听了没有。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您好,首先对您的事故表示关切。

您的问题我们测试过程中一直没有出现过,发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我 ...

我的不是蓝牙电调也炸鸡,炸鸡也不想说了,就是坏了一对桨,买不到,我就不信大疆没有这个桨,不是找你们要东西,高价卖一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是蓝牙电调也炸鸡,炸鸡也不想说了,就是坏了一对桨,买不到,我就不信大疆没有这个桨,不是找你们 ...

您好,您可以加我QQ:2355602804,我一定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
慰问楼主
听声音好像没什么异常啊
感觉像是感度有点高的自激

网友D:
不过按常理飞机侧倾超过70度,电机应该停转的
问题应该还是在飞控上

网友:
地面站状态下的感度和姿态模式的感度响应稍微有点不同,应该是感度偏高,处于临界状态引起的,开始的时候,声音已经有些异常,请降低感度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按常理飞机侧倾超过70度,电机应该停转的
问题应该还是在飞控上

油门在最小处,飞机侧倾超过70度,电机才会停转

在空中,油门不在最低,飞机是会自动平衡的~~

网友:
声音确实是自激了,为什么电台飞行和遥控飞行感度要不一样呢?

楼主:
同意楼上,希望在固件升级时处理下,同时把转弯的速度调慢点,感觉快了点,不用那么快!!!

网友E:
炸鸡还爽,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鸡还爽,佩服啊

爽飞后炸的哦!!!

网友F:
很熟悉的  自激镜头啊  摇的人心碎! 关注事故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熟悉的  自激镜头啊  摇的人心碎! 关注事故原因!

是啊,心疼了!

网友:
感度啊  还是感度过高了

网友G:
关注事故原因。
我的飞机飞丢了,连视频和尸体都没留下,否则也可以寄回dji研究一下问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事故原因。
我的飞机飞丢了,连视频和尸体都没留下,否则也可以寄回dji研究一下问题原因。

快找找啊。一叠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找找啊。一叠钱啊!

附近都是鱼塘,我也想找。问题是超视距了。

网友:
幸亏没事·······················

网友:
对地面站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