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通用4108s 380kv的筒子们,用啥桨合适

楼主(2013-09-16):
我是700轴距的四旋翼,动力是6s,用了1238和1555碳桨都不是很理想,求问同用此配置的筒子们用啥桨推荐下。感谢

网友A:
怎么个不理想?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理想?说说看?

碳桨是唐素莲的,振动有点大。1238好像390kv发挥不出来力气。

网友A:
碳桨震动显然是你买的桨的问题,与电机和1555这个尺寸本身无关啊,唐家的桨就那个样,毕竟价钱便宜,得自己认认真真做了平衡才好使,如果搞不定不如去买正品APC1447,相对省心很多,当然如果有米可以买更贵的碳桨,比如大疆或者TM的,这世界上难找又便宜又好用的碳桨...

1238也不是不能用啊,完全可以用,效率低一点点而已,但响应和震动都比大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桨震动显然是你买的桨的问题,与电机和1555这个尺寸本身无关啊,唐家的桨就那个样,毕竟价钱便宜,得自己 ...

感谢,是啊,便宜的碳桨都太折腾了,老老实实apc吧。大桨有风会晃,我研究下1238和14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是啊,便宜的碳桨都太折腾了,老老实实apc吧。大桨有风会晃,我研究下1238和1447,。

你起飞重量多少,根据重量来选择,1238 1340 1447  1555,其实越小越稳,越大越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起飞重量多少,根据重量来选择,1238 1340 1447  1555,其实越小越稳,越大越不抗风

起飞在2.6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在2.6左右

1238足以...比1447的续航最多短一分钟吧,按厂家数据,保守估算,1238每轴负重650g时电流约2.8a,1447每轴负重650g时电流约2.7a,总共只差0.4a电流而已

网友:
380kv应该上15寸的桨,买副好点的桨省心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14寸桨为什么比15寸桨升力大  但是15寸桨效率却要高   有人用过SIGMA的碳桨吗   价钱和apc差不多  不知道平衡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