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校准问题

楼主(2013-09-16):
我按照说明校准指南针,拿磁铁在GPS附近先是平行的周转几圈,在是纵向的周转几圈。当时《27提示感叹号没有了》可是磁铁一离27开过几秒钟又开始提示了《27指南针校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高手指点

网友A:
指南针校准应该是在指南针附近转吧?我玩的是精灵,校准指南针的时候是拿着精灵水平和垂直旋转的。菜鸟,不懂帮顶!

网友:
不是拿磁铁在GPS附近转。是拿着机机转

网友:
拿磁铁?没听说过

网友:
同没听说过用磁铁校准的。
这里的指南针是指电子罗盘或者数字罗盘,数字指南针。校准时是在地磁环境下,应避免周边有强磁干扰。

网友:
晕,说明书能理解成这样。。。。。。真是奇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校准应该是在指南针附近转吧?我玩的是精灵,校准指南针的时候是拿着精灵水平和垂直旋转的。菜鸟,不 ...

是的

网友:
LZ你太有才了
说明书哪行说这样校指南针的?

网友:
强磁去校,极有可能电子指南针已经OVER........

网友:
你大概是看了 精灵校指南针的方法了吧(老外做的视频)那是指南针磁化后做的去磁手段。没磁化 ,根本就不用做这一步。

网友:
哈哈哈 Lz人才啊,翻看了N遍大疆的说明书,还是没找到说明要用磁铁去校正。

网友:
楼主您悲剧了拿磁铁校准指南针
不知道指南针有没有给您给搞磁化了
如果真的磁化了请按照下面视频重新校准吧!
英文没读好,dji怎不做个中文版的~强烈要求

网友:
我估计楼主是在开玩笑哦,我都笑喷了

网友:
我还纳闷指南针校准有另外一种手法!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楼主厉害,第一次听说!!

网友:
磁铁  完了  gps悲剧了

网友:
不会是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