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断中联L臂螺丝取不出来可以预防了!

楼主(2013-09-16):
一般无副翼FBL450一炸鸡,中联都是因为炸断L臂螺丝取不出来报废的!现有个好方法,就是将中联L臂固定螺丝换个长点的,拧紧L臂以后背面能露出来零点几毫米就行了,这样炸鸡断螺丝以后,就可以用钳子从长出来螺丝头的另一面把断了的螺丝拧出来。很简单的!
这样能省下不少银子的!

楼主:
注意露出的螺丝长度,以不要顶住对面的L臂为准!很简单的!

网友A:
我真试过这样炸机报废了浆夹的,你这办法可用。

网友B:
断了直接电转扩孔,用2.5mm的螺丝

网友B:
搞错了,以为是中联夹主轴的螺丝

网友C:
上个7075的FBL总成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绝对管事!如果要是螺丝胶打多了不好往下扭,可以找个防风打火机一加热,再扭就下来了!
记得找个牙口好点的钳子呀!

网友D:
我早就这样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以为是中联夹主轴的螺丝
中联螺丝好取!有帽的!
L臂上的一断就是齐齐的,另一面伸不出来,只有报废中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