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更新~Fusion50碳纤电池座

楼主(2013-09-16):
老规矩,发图!!少说话。重点关注碳纤电池座,尤其是中间那个隔板。

以下是假组合。

(看这张,中间隔板是无法固定的)

以下是处理后的照片

(关注这张,原位置多了2颗螺丝)

以下揭秘内幕。。。。

(看大齿盘下面的那两根白色柱子)。。

工具:电钻+m3.0钻头、美工刀、小榔头、小锉刀、卡尺或直尺。
材料:35cm长的M3.0螺丝+螺帽,2套、长度为13.5mm的中空连接柱  4颗(材料可以用尼龙或者铝柱,注意一定要内径大于3.0的通孔)
过程:比对位置、对侧板和电池座隔板开孔(注意位置和精度),然后就很简单了。。。。。。直接对穿,螺帽锁紧。搞定
        我的比较折腾,没买到合适长度的柱子,是用15mm的柱子截短的。之所以选择了尼龙柱,是因为好加工。美工刀和小锤子伺候,锉刀稍微修理一下搞定。。

后续:改装完成后,机身强度进一步增强。爽了几天以后,很无奈而且很悲剧的拆除掉了。因为我用了黑色CNC斜齿大齿盘,比原来的厚1mm。导致电机第二轴承座无法按照正常位置安装,必须反面装。而反面装的话原配的4035电机轴短了。。。没办法我换了48mm的加长轴。。。悲剧的发现顶到了中间那片隔板。。。。。。。。

楼主:
楼上分析很专业。看来你正在积极而努力的为头衔而奋斗。。。。

网友:
设计的不错哦

网友:
很有感觉的鸡鸡

网友A(2015-01-18):
请问这机如何,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机如何,想入手

改后好飞。不错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