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V2套装+gps H3-2D云台 mini-osd 以及第三方图传的连线图!

楼主(2013-09-16):
naza v2+GPS套装;ZENMUSE H3-2D;
IOSD mini;
第三方图传 TS832 600mw 5.8g;
以前玩直升机个固定翼;现在第一次玩多旋翼,
图片自己做的,不知道这样连对不对,请高手指教!(目前已经爽飞一年,不要纠结,就这样连的!!!)

上图是目前理解的接线图

网友:
按老蒋的话是这样说的:“此范列可做魔界之典范!”

网友A:
走线图看得眼花缭乱,其实看看手册就ok了

楼主:
最终图传-osd-gcu的连线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其实挺简单,被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挺简单,被搞复杂了!

请细讲,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图看得眼花缭乱,其实看看手册就ok了

说明都看过了,就是每个说明都相对单独的来讲,不是很有联系,对于没有接粗过的新手来说可能会有疑问,所以画个图看看究竟是对还是错,有错改进,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去安装,不会遇到问题的,反而画了一堆看容易糊涂。

网友:
本来明白的看了你所谓的理解都会变成不明白

网友C:
我认为完全正确呵呵! 如果要加BTU就没地方 。我现在就是纠结啊 如果要宽展的话 要加 CAN HUB +osd mini .还有种方案就是 直接 osd mark 2  可惜了啊定了前面的方案。前面价格贵还没后面的效果好 !郁闷!

网友D:
作图的功夫不错,不过用这时间,我已经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完全正确呵呵! 如果要加BTU就没地方 。我现在就是纠结啊 如果要宽展的话 要加 CAN HUB +osd mini .还 ...

BTU可以上的,先可以拔掉OSD,然后调完后拔掉换上OS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图的功夫不错,不过用这时间,我已经装完了……

飞机不在家里,在办公室,家里没事就画一下,也算是功课,装机一点都不急,装起来肯定几个小时就完成,事先把问题都搞明白总是没错的,是吧

网友C:
也是 呵呵就是怕麻烦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不在家里,在办公室,家里没事就画一下,也算是功课,装机一点都不急,装起来肯定几个小时就完成,事 ...

是啊,细心最重要,心细大胆,炸鸡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 呵呵就是怕麻烦折腾!

这样还能减重,不可能每次都需要调整, 我觉得要是和朋友一起玩,可以2个人共用一个,省钱啊

网友E:
樓主您的圖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您的圖收藏了~

您太客气了,

网友:
说明书上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2013-12-07):
引用 楼主:
这样还能减重,不可能每次都需要调整, 我觉得要是和朋友一起玩,可以2个人共用一个,省钱啊

不知精靈1換了升級板的可怎麼弄的? 加了升級板的是不用上GCU的喔. 有個接是指示給圖傳用的

网友:
哇塞,楼主太帅了,正好我刚买的套装,借用你的图装啦~~

网友:
我仔细看了,完全正确。

网友(2014-06-09):
仔细研究了一下,楼主的图是完全正确的,正好要装个机,按你说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