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用什么横轴

楼主(2013-09-16):
原装是 旋翼头,很轴是 !能不能改用这种横轴 ?下面两种横轴的轴是不是一样通用的?

网友:
一直是用外丝横轴的飘过

网友A:
外丝改内丝 因该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丝改内丝 因该不通用的

都是内丝的,没有外丝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下面的横轴套装,以后就只需要买最下面的那个横轴就OK了。

网友C:
這旋翼頭可以用下圖的450SPORT/PRO改装防射横轴套装 TL48016

換裝時止推和墊圈都要換,換裝後可買450DFC新款通孔横轴 TL48009-02或450 DFC防射横轴 TL48009來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下面的横轴套装,以后就只需要买最下面的那个横轴就OK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旋翼頭可以用下圖的450SPORT/PRO改装防射横轴套装 TL48016

好的,非常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止推抽成

网友:
内丝真心不好

网友D:
买来就直接改M2.5的内丝,一直没射过,真怕不行了,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来就直接改M2.5的内丝,一直没射过,真怕不行了,射不出来

我原装台阶很轴飞了80多电都木有射,只不过虚位出来了。听说改用上面这套虚位会小小许多,试试看,不行就换rjx的无副翼头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用的这个横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装台阶很轴飞了80多电都木有射,只不过虚位出来了。听说改用上面这套虚位会小小许多,试试看,不行就 ...

虚位是轴承造成的,大浆夹的4颗轴承,有虚位了就要换,我都换4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位是轴承造成的,大浆夹的4颗轴承,有虚位了就要换,我都换4套了,,,

我的看起来应该是推力轴承出现虚位,台阶横轴的推力轴承在最外侧,受力比较大,换套很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看起来应该是推力轴承出现虚位,台阶横轴的推力轴承在最外侧,受力比较大,换套很轴试试

推力轴承没坏过,普通轴承老是坏,用了一段时间,取下来,插入横轴,斜着转动,会卡就不能用,更换吧,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E:
我的飞越FBL自带的就是M2.5螺丝无台阶的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越FBL自带的就是M2.5螺丝无台阶的横轴

飞越这个比较奇葩,有的带无台阶很轴,有的是台阶横轴,都是同一个v2套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越这个比较奇葩,有的带无台阶很轴,有的是台阶横轴,都是同一个v2套装

飞越本身就是个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本身就是个奇葩

还有更奇葩,v2套装有的是v2侧板,有的是v1侧板,其他都一样!话说回来,精度当然不能比宇宙牌,起码不影响飞行。质量还是对得起价钱,爽飞80多电无意外,全机都是原厂件。

网友F:
用哪种内丝横轴都无所谓,但还是用第一种好些,便宜且通用性强,只要螺丝是真正的12.9级螺丝,那些4.8和8.8级螺丝很容易射桨。第二种防射内丝横轴一套的钱够买N多颗12.9级高强度螺丝了。
外丝横轴不靠谱,即便是12.9级的螺母,也只有几圈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哪种内丝横轴都无所谓,但还是用第一种好些,便宜且通用性强,只要螺丝是真正的12.9级螺丝,那些4.8和8.8 ...

不只是橫軸螺絲的問題,另一優點就是2個徑向軸承間距加大,更有效減少槳夾虛位

网友:
不要用台阶的就行了。台阶的暴力飞行,几个起落以后,螺丝松出来一半。我还上了很多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