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 DFC连杆螺丝怎么取下来?

楼主(2013-09-16):
450 DFC 连杆螺丝磨损严重,想换一下,可螺丝无法从DFC连杆里取下来,看说明书,两边有轴承,中间是轴承套。请教各位达人有什么好办法能无损地下取螺丝?谢谢了。下次炸机螺丝断里就完了。
补充:试过用钳子小心敲过,但无效果,又不敢大力敲。

网友A:
加热在拆试试

网友B:
开水煮煮!亚拓的那轴承不好配喔!那二个臂还是换成其他的吧!至少轴承好配了!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大力敲,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敲,没事~~~~~~~~~~~~~
不敢啊,大力敲弯敲折了就废了。

网友D:
我买的 新的 就是分开的 !装上后他就没分开过!估计是公差比较小底下垫个小螺丝母敲下 应该很容易下来

网友E:
用力敲,没事,大不了换一对就是,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F:
螺丝胶要清除干净,否则不好取出。如果炸过,有可能螺丝弯了,那就比较难了,好在原装的螺丝不是很硬,夹住两头尽量校直然后取出来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G:
亚拓这样设计调连杆比较麻烦,每次调我都拧螺丝,现在都有点拧毛了

网友H:
换吧,这东西拧次数多了很很容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