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教

楼主(2013-09-16):
原装F550入手三个多月。不管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飞行从没炸过机。今天中午飞行卫星一切非常正常。用姿态模式起飞一米五左右高。悬停先试了俯仰,横滚一切正常后开始飞航线二米左右高度,飞出五十米左右打俯仰,横滚飞机没有反映直接碰到树上。当时就从新较准GPS垂直较准通不过。拿回家上电脑调参,调参软件通不过。提示,错误26,传感器初始化异常,可能是严重摔机引起。请问我该怎么办?。请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两米左右高度飞远五十米…低空飞这么远无线电信号会断断续续容易失控噢!如果无法连调参校准,那只能联系离你最近的经销商返厂修理了!

网友:
是啊,估计飞高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米左右高度飞远五十米…低空飞这么远无线电信号会断断续续容易失控噢!如果无法连调参校准,那只能联 ...

不能直接返厂修吗

网友:
可以直接返厂  联系大疆技术把

网友:
重新刷个固件,高级校准试试

网友B:
高級校準、基楚校準、指南針校準、全都仔細做一次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做一遍,估计不用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級校準、基楚校準、指南針校準、全都仔細做一次

什么较准都做了。。都可以通过。就是不能解锁。提示错误25,(传感器异常,需返厂返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较准都做了。。都可以通过。就是不能解锁。提示错误25,(传感器异常,需返厂返修)

我25M~50M高摔過三次~稀八爛飛控都好好的
可能人品好到爆吧!
真的不行~送廠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