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方法见17楼】新手困惑,MWC2.2四旋翼起飞时经常有个别电机启动困难,求搭救

楼主(2013-09-16):
四旋翼起飞时经常有个别电机启动困难,一卡一卡的转,其他电机启动正常,然后一推油门就在地上自转或者翻掉,不知道什么原因,四个电调进角已经调整一致,偶尔可以正常起飞,但一般都会有电机启动困难,而且不是固定哪个启动不起来,很苦恼,求大神搭救,电机是XXD2212 1400kv,8045桨,电调是密视锐的30A,飞控是mwc mega2560简版,有什么要调的地方吗?多谢各位了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没 ,电机进角改下

网友B:
一个一个校油门!
推油就翻不是电机反了就是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校油门!
推油就翻不是电机反了就是桨装反了

油门行程校准好了,可是现在插电电机一直嘟嘟叫,推油门不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没 ,电机进角改下

油门行程校准好了,可是现在插电电机一直嘟嘟叫,推油门不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了学习中

感谢路过

网友:
不用谢,哈哈玩直机的,正准备入个四旋翼

网友:
不懂求答案

网友:
说明电调设置问题,别乱调,要不然就是电机轴要换。

网友:
排除进角原因后,应该是电机的动平衡没做好,小电机更多这种原因,用替换组合法排除电调原因后建议换好点的电机

网友:
我的是四合一电调 有同样的问题!同求解

网友D:
留个记号,等待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个记号,等待大神解答

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没 ,电机进角改下

电调油门行程怎么校准,是四个电调挨个插到接收机上面,遥控器油门先放在最大,再放到最小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
用arduino打开mwc的固件,选到config.h
找到第1025行的这句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
用arduino打开mwc的固件,选到config.h
找到第1025行的这句 ,去掉前面的//,就像这样 ,然后刷进飞控,拔下飞控,插上电池,飞机会自己校准油门行程,等电机叫完以后,拔下电池,再把飞控连上电脑,把刚刚的//还加到原来那句话前面,再刷进飞控,就一切正常了,再插电以后就能顺利起飞了,电机不会启动困难了,非常感谢魔友“他和她的故事”,是他提供的方法,用飞控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E:
玩四旋翼的人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四旋翼的人多吗

多吧

网友E:
你是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哪的?

江苏的

网友E:
你们一起飞的人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一起飞的人多吗?

我是一直单飞,周围没有人玩

网友F:
好东西,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回去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江苏的

我江苏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江苏南京的

南京的大学城应该有人玩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南京的大学城应该有人玩吧

南航,南理工多点吧,我在浦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航,南理工多点吧,我在浦口

嗯嗯,高中那会儿南航大的航模队到我们学校表演,太漂亮了,还看到了四旋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高中那会儿南航大的航模队到我们学校表演,太漂亮了,还看到了四旋翼

几年前,南航也来过我们高中表演过,你MWC调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南航也来过我们高中表演过,你MWC调的怎么样了啊?

所有参数都是默认,感觉很好飞啊,很稳啊

网友(2013-11-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
用arduino打开mwc的固件,选到config.h
找到第1025行的这句,去掉前面的//,就像 ...

实施再再的好办法啊,回去试试

网友G(2014-02-17):
我已经下了arduino    可不知道怎么打开MWC固件,有谁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下了arduino    可不知道怎么打开MWC固件,有谁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打开arduino,然后点左上角的file,然后点第二个open,然后找到你的固件存放的位置,然后打开里面Multiwii-2-2文件夹,然后找到里面单独的Multiwii-2-2文件,打开,也可能是别的版本我说的是2.2的

网友:
我也是南京的。有机会可以一起切磋。目前DIY 240轴距的已经成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南航,南理工多点吧,我在浦口

浦口什么位置?我江浦的。隧道口附近的小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浦口什么位置?我江浦的。隧道口附近的小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太远了。。。大家一起玩魔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