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小六通,求指导

楼主(2013-09-16):
刚入魔,买了个911,然后买了个D10控(准备焊911高频头以及玩玩模拟器
平时下班,小区里的空地玩911基本可以爽飞(zha)。。。
但是完全不抗风,有点小风的话,想要悬停得把机舵打到死,逆风基本飞不动
由于场地原因,飞450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于是想弄个小六通玩玩(或者我这情况250会合适些?)
翻了论坛里之前的很多帖子,发现大家推荐的主要由这么几个型号:FBL80    super cp    mini cp    mCP X    v120d02s

有这么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FBL80和mCP X能和D10控匹配么?super mini cp 和v120d02s都是一家的应该直接用没问题吧?
2.如果对每个部件按照  该部件炸鸡后发生损坏的概率*发生损坏部件的更换费用  求和,再加上正常使用需消耗的部件费用,最少的是哪个飞机?其次是?
   就是说,假设按照飞1000电,炸100次来计算,换零件的费用哪个飞机最少?第二少的是?
   FBL80和super cp似乎是有刷,而且80似乎根本不能改无刷,而淘宝搜fbl80主电机就一家店,30块一个。。。这个是不是消耗得有点太大了?
3.FBL80和 mCP X,似乎是国外的品牌,淘宝上就只有那么一两家,请问大家的购买途径是什么?走海淘么?而且配件也很少的样子,有点担心。。。
4.从电路设计和控制算法上来讲,哪个最好?哪个其次?

先谢过大家!

网友A:
会折腾,MCPX接收板移置到FBL100享受低价配件优质叁轴,华D10刷国外固件直接对频飞。FBL原厂接收板用华D10需改焊高频头或外接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折腾,MCPX接收板移置到FBL100享受低价配件优质叁轴,华D10刷国外固件直接对频飞。FBL原厂接收板用华D10需 ...

谢谢!这个思路不错,最好的控制+最便宜的配件么?但是,MCPX的接收板从哪里弄呢?论坛收尸体么?

网友B:
上面几个小鸡都能用D10玩,mcpx可以用FBL100的配件,成本不高,FBL80小,猛,耐炸,但是不能改无刷,用mcpx主板移植到100上也不是不错的注意,一般V2,1.5版本的mcpx主板在260元左右,还可以折腾各种mcpx的金属件,碳纤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几个小鸡都能用D10玩,mcpx可以用FBL100的配件,成本不高,FBL80小,猛,耐炸,但是不能改无刷,用mcpx ...

谢谢回复!考虑了一下,嫁接不太实际,淘宝搜不到你说的那板子,只搜到个v1.1的要卖300.。。。

而且即使找到了,100的机体又去那里弄呢。。。。

目前个人有点倾向于v120ds02,因为发现坛子里好多关于调试、耐炸改装、便宜配件的帖子。。。

网友C:
fbl80可以改无刷,对面有人实验了
http://www.rctw***/thread-271068-1-1.html

不过练习的话还是空心杯算了,动力足够了
如果悬停航线的话x宝好多8.5*20的电机可以替代,911的主电机也可以,当然想喷的话还没找到适合的待用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考虑了一下,嫁接不太实际,淘宝搜不到你说的那板子,只搜到个v1.1的要卖300.。。。

而且即 ...

02s大桨扫地一下,舵机都有可能扫齿的,还有尾伞齿,你会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考虑了一下,嫁接不太实际,淘宝搜不到你说的那板子,只搜到个v1.1的要卖300.。。。

而且即 ...

你倾向的,就是最错的!!!除了120,你问的随便一台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bl80可以改无刷,对面有人实验了
http://www.rctw***/thread-271068-1-1.html

在哪个rctw的专区啊,没找到

网友:
我用的02S 在家勉强飞飞,呵呵小心点,感觉还可以,以前吃过有刷的苦,要换电机,不过如果考虑价值和效果 02S肯定不行。
其实维修也是乐趣。还有就是可以连续飞。我有4个电,飞完喝口水,又可以再飞4个电。
不过02S 不能摔了拿起又飞了。
有得有失

网友:
家里玩还是不要02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rctw的专区啊,没找到

帖子【最新改良版】FBL 80 +HT8+V922開箱評測-新入門的最佳寵兒
里面的25楼

楼主:
回 betmanofbmw 和 宇浩轩杰 兄,我肯定是先在模拟器上练熟了才会上真机的
不过刚才试着看了一下,v120d02s单机810,配件我试着加入了购物车一下,真的好贵。。。。

对了,还有续航,FBL80    super cp    mini cp    mCP X 这几个的续航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bl80可以改无刷,对面有人实验了
http://www.rctw***/thread-271068-1-1.html

HP03SE上面外壳直径13MM  下面底座8MM    FBL80电机固定座8.5MM  那个台湾人可以把FBL80电机固定座扩孔到14MM?忽悠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03SE上面外壳直径13MM  下面底座8MM    FBL80电机固定座8.5MM  那个台湾人可以把FBL80电机固定座扩孔到 ...

看他post的图片是真的把无刷给装进去了,具体怎么切机加没说,我也没打算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