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专家。昨日小弟电池平衡线着火。跪求原因。

楼主(2013-09-16):
各位大侠专家。昨日小弟电池平衡线着火。跪求原因。
昨天周末。模友聚会。。玩了若干电池后回家补电保存。

其中,准备充两块4000毫安的4s电池时出事了。

操作过程如下:
连通B6充电器电源。插动力线。插平衡口。再插另外块动力线,再插平衡口,刚插好。。青烟四起。根本看不到桌面的东西了。

我只好随手一扯。扯掉并充板上的电池。。结果还是浓烟滚滚。情急之下用剪刀剪了平衡线。冒了几下火花。才消停下来了。

时候拆开电池。里面完好。

是从接点到平衡插口之间的线烧毁了。动力线没问题。

两块电池电压差可能有0.5v左右。

以前我也是这么充电的。没事。昨天为什么一插上第二块电池的平衡线就出事了呢?是电压差导致的吗?还是并充板有问题?

后记。

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对电池的拆解。。我初步判断是平衡头跟平衡线插接处有问题。可能是某些针接触不良。当两个电池同时插到并充板上时,由于并充板考虑有放电功能,无防反充电路。导致形成4s对2s或3s直接充电的状况。。两边平衡线电流瞬间达到电池本身的最大放电电流。。导线过热燃烧。(看上去效果就是插头完好,电池端也完好。平衡线从最中间开始起火。看不出来具体是那些平衡线先起火。已经波及全体,都烧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万恶的平衡头啊。以后一定要注意检查平衡线了。

网友:
和短路有莫大的关系

网友:
发个并充板的图看看

网友:
并充板是不是有杂物导致短路???完全有可能

网友:
估计并充板短路了之类的

网友:
最近并充板出事的不少啊

网友:
99%是把俩4s电池给插反了,直接就是电池短路。

网友:
平衡头有问题吧

楼主:
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对电池的拆解。。我初步判断是平衡头跟平衡线插接处有问题。可能是某些针接触不良。当两个电池同时插到并充板上时,由于并充板考虑有放电功能,无防反充电路。导致形成4s对2s或3s直接充电的状况。。两边平衡线电流瞬间达到电池本身的最大放电电流。。导线过热燃烧。(看上去效果就是插头完好,电池端也完好。平衡线从最中间开始起火。看不出来具体是那些平衡线先起火。已经波及全体,都烧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万恶的平衡头啊。以后一定要注意检查平衡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