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 机与舵角力臂比是一个坛口涉及不多的地方吧?

楼主(2013-09-16):
本贴就从来没考虑过类似问题,只是在前起上考虑过保护舵机不被扫齿轮,通常是舵机小力臂,方向连杆是大力臂。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地方,飞机做好后才发现副翼及尾翼的张角太大,远走出需要!甚至会导致连杆最大行程被卡,发现的结果当然是前面的工作成了无效劳动。要不然在空中由于操纵上的过猛导致严重后果发生,例如本贴炸机的原因之一就有连杆弯曲,这个显然与舵机与舵角的力臂关系有直接的联

网友:
这东西挺像一只水鱼滴,会飞的水鱼!!

网友:
什么 机机

网友A:
希望看到这个飞机的视频,关注好久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舵机那边连杆挂在离转轴较近的孔,舵面那端挂在远的孔上?     这样的舵面转动角度是最小的,不信你反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看到这个飞机的视频,关注好久了

真不好意思,原型机拿去飞了,炸了已经三次了,但没人知道,因此也就没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舵机那边连杆挂在离转轴较近的孔,舵面那端挂在远的孔上?     这样的舵面转动角度是最小的, ...

意思还要深一些再好吧?不同的飞机应该有不同的对应关系,例如全动尾和舵面尾。还有纵向及横向上的尺寸!

网友C:
看到机肚子,让我想起了蝌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机肚子,让我想起了蝌蚪

怎么不想起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想起这个?

没见过这架JJ.很漂亮!

网友D:
不清楚楼主研究什么 视乎是常识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楼主研究什么 视乎是常识问题复杂化了~

全动尾和舵面尾是有效率上的差别的!都角度一样会带来麻烦。

网友:
这嘛飞机?像蛤蟆的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