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配置大概能飞多久

楼主(2013-09-16):
目前闲置的f300机身+nazav1想利用一下:
机身换为F450 +  2212 980Kv + DJI1045桨  + naza v1 + 飞狗云台(已有一个狗思,配这个娱乐一下) + DJI 2.4G图传 + DJI脚架
不知道配多大的电池合适。

网友A:
3S5000电池最多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5000电池最多8分钟

5000的电池+飞狗+电机电调及其他!
貌似超了这架子的重量!

网友:
可以飞的,精灵330都可以带飞狗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个配置,你可以看我发的那个帖子,跟你配置差不多,我用的V2216的电机,已经超重了,起飞很困难,续航7分钟左右,挂狗云台图传什么的最好用4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个配置,你可以看我发的那个帖子,跟你配置差不多,我用的V2216的电机,已经超重了,起飞很 ...

额,,,电机,电调都是现成的。。。

网友:
看你怎么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