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雷虎E360相关的问题,请SKYHOBBY的人来解答一下吧

楼主(2013-09-16):
第一个问题:我最近上某宝看,只有一个95%组装完成的版本,还带一堆电子装备.请问什么时候出空机kit版?
第二个问题:E360会不会出有副翼版本?

第三个问题:我看你们分区里贴的那个图,除了E360还有E325S,E325S是什么飞机?你们贴的那个图太小了,弄个大一点的图我看看吧.

请SKYHOBBY的人来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iamxmz先生,您好。
首先感谢支持雷虎。
E360是 Mini Titan E360 无平衡翼电动直升机。就是为了模友们到手即玩3D飞行而设计。
本身包含:主体+ ACE RC GT5.1 + 2700KV 无刷马达 +DN系列数字尾舵伺服机三组 +DC系列金属数字Mini伺服机一组 +50A速控器电调 +350mm碳纤主旋翼

第一个问题——答:暂时没有开发E360 Kit 版计划。

第二个问题——答:根据相应的产品定位,预计会设计一款E360有副翼 改装套件。
                           会不会出有副翼版本,小卡我没有收到消息。

第三个问题——答:E325s的News Letter 如下:(文字为繁体中文)

网友:
小卡我明天会系统的将E360 的News Letter 和E325s 的News Letter 整理完毕之后写篇文章出来吧。
今晚让我先整理整理她们的视频再说
上图如果看不清 :产品规格 的话
请放大之后用鼠标滑轮放大即可看到 细节规格参数。

网友:
请问:E325S这款机子的大桨夹(pv1292)是否有配件供应了?

网友:
xiaoli先生,您好。
经过查询。E325s 这款直升机配件充足。
PV1292 有货的。
请联系您的雷虎特约经销商或电子商务经销商。
请放心操控

楼主:
325s是老325的升级版?看着像是塑料机身.

我手里有架e325 v2 se,能改装成e360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s是老325的升级版?看着像是塑料机身.

我手里有架e325 v2 se,能改装成e360么?

iamxmz 先生,您好。
E325 V2 SE,是可以通过更换升级件更改成为 E325s。
但是改装成E360需要更换很多零配件。
从小卡个人立场来说:推荐改成E325s .

烦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