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 215舵机求教

楼主(2013-09-16):
求教有没有人用过KST 215这款舵机,参数看上去超NB的,7.4V输入下3.7KGCM的扭矩,0.05秒/60°的速度。而且尺寸还只有那么大。这数据几乎都要赶上BLS256了。。而且价格便宜。。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过KST这款舵机的,实际事情情况怎么样,之前有些舵机知道是数据党的。。就是看上去数据很牛。。其实用起来性能一般的。。有用过的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A:
高压舵机,不管是斜盘用还是锁尾都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舵机,不管是斜盘用还是锁尾都非常好的

主要是想请教一下KST的舵机性能有没有参数标的这么好。。不知道坛子里面有谁用的比较多~给个建议~

网友B:
BLS256锁尾寿命长得多了...

215充其量也就是450级别斜盘,最多做做锁尾,我就是215锁尾,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S256锁尾寿命长得多了...

215充其量也就是450级别斜盘,最多做做锁尾,我就是215锁尾,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 ...

THX 除了寿命,还有其他的区别?

网友C:
kst215用在450还不错呀,不过目前来看有用2s直供舵机的450吗,好像还没看见,所以高压在450上体现不出来,也没有人用。
我的3个215在450上服役100起落,目前服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t215用在450还不错呀,不过目前来看有用2s直供舵机的450吗,好像还没看见,所以高压在450上体现不出来,也 ...

其实主要还是想了解一下实际性能呢个和参数之间的区别

之前就试过,全都相同的配置的X5,JR的舵机和FUTABA的舵机,飞出来的手感是完全不同的。个人觉得FUTABA的手感要明显好过JR的。。说明舵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而且有些舵机虽然看上去参数一样,但是实际使用起来手感有很大区别。

网友:
据说futaba参数其实相对保守
但是450我没用过这么高端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THX 除了寿命,还有其他的区别?

无刷舵机除了寿命长些外,和现在的高压舵机比,性能没有什么优势了。。。

网友:
貌似是在不同电压下,不同的反应速度和拉力吧。。

网友:
跟参数的区别谁能说得出来啊 有没有专业仪器   只能说说跟其他斜盘的区别····反正性价比很高  你450上用了  再给你飞410 933什么的估计你都不要碰了

网友:
我没用过。
不过看很多人装机的都是215,是比较流行而且比较好的配置了,用在450上应该不错。
力量和速度赶上500级的舵机了,估计耗电也不小,至少得3a供电。

楼主:
看来貌似不错的样子。。。其实我想搞的是变距多旋翼。。倒不是450~哈哈~

网友:
力气大,用电也大,保守要用4A以上的BEC.

网友:
没飞几回就扫了一个大齿了

网友:
飞了超过200起落了,其中大炸几次,易碎臂全断,舵机无恙,非常不错,用做锁尾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