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换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GH3的
云台
载重量大,可不可以软件设置后直接使用NEX系列相机和自行换镜头,这样云台可用空间就大多了。

网友A:
不能的,云台在更换不同设备之后基本都有重新调重心的

网友B:
GH3用NEX.....那你直接买Z15-N版不就完了?还便宜....

网友C:
dji也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呵呵。

楼主:
我的意思正如平时出门不一定要带单反一样,可以换相机拍摄余度就大很多哦(例如平时挂狗3),也可以避免重复投资云台,只是想想,。对于厂家来说,中心,软件调参什么都不应该是问题,云台价格就按承载重量收费。

楼主:
我最怕的答案就是4楼的。不过拍摄设备日新月异,如果以后哪个厂家云台按载重收费的话,应该会占领市场主导。

网友B:
想法不错,也能实现,但是每次调重心不是一个小工程

网友D: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主要是重心调节的问题,例如NEX-5R搭配超广角或者大长焦镜头,重量基本上都超过500克的。
不过比较头痛的是,Z15开机自检会让各轴转动自检,如何让长度较大的镜头顺利通过自检,是个难题。

网友E:
重心的问题不对啊 比较麻烦

网友F:
其实建议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