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增压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甲醇发动机排气管增压,在发动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对油箱加压,即使油管出口高于液面,甲醇也会缓缓流出?

网友:
“没有文化真可怕”!!!!!!!基本常识,油管高于页面,流出的只是空气!~防气泡重锤的作用就是不管飞机处于什么姿态,重锤始终处于邮箱最低处,能够吮吸到油!否则还需要内油管和重锤干嘛
哥哥,你是将军啊~~~

楼主:
油箱外的油管口 高于油箱内的液面 会有油留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箱外的油管口 高于油箱内的液面 会有油留出吗?

会!只要重锤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油管在油箱上方 机器工作的时候  只要回压线路正常 油都会沿着油管向上走
不然没有回压 容易吸不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只要重锤在.

原来忽略了这个问题 以为在低速时 就是风门开启在1MM时 是不会加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油管在油箱上方 机器工作的时候  只要回压线路正常 油都会沿着油管向上走
不然没有回压 容易吸 ...

烧了2个火头了 估计是 加压管路有问题 化油器已经拆开通了 一遍!

网友B:
烧火头不一定是回压的问题。  油针 油路  都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火头不一定是回压的问题。  油针 油路  都要检查

发动机工作时 取下进油管 不流油 油门开到50% 都没流出!

网友:
油箱和管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2014-07-15):
人战后面是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工作时 取下进油管 不流油 油门开到50% 都没流出!

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你拔油管?我就纳闷了你的发动机不烧油?

网友:
2楼是老外吗,这么简单的描述都看不懂

网友:
不懂就学啊

网友(2014-12-08):
增压管塞了吧

网友C(2015-03-12):
那个增压方式基本没什么作用的,不信你试试,先让发动机正常工作,从排气管引出油管到另一只油箱,抬起出油管高度大于这只油箱液面2CM,你可以看到油不会流出,油管里的油基本还是处于原来液面状态,真正实施排气管增压需要一个关键器件单流阀,现在都没有又怎么能增压呢,真不知道这样的骗局还会有多少人上当,发动机能工作的原因一靠液面压差,2靠负压,所以没有增压管,只要油箱高度合适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增压方式基本没什么作用的,不信你试试,先让发动机正常工作,从排气管引出油管到另一只油箱,抬起出油 ...

单流伐其它就是个三通伐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工作时 取下进油管 不流油 油门开到50% 都没流出!

检查邮箱是否漏油,也就是气密性。

网友:
  甲醇机的供油主要是依赖化油器风门吸气产生的负压,排气管给油箱提供的背压实际效率并不高。尤其是在发动机低速运行时,排气管(谐振管)并没有进入谐振保压状态,所以不会在油箱内产生有效的背压。
  确切的讲:只有模型使用的微型二冲程甲醇内燃机,因为使用简易化油器。在中、高速时化油器的风门开度大于50%以上,此时风门开度继续增大,吸气负压对吸油量会变得不敏感(因为常规气压下的供油量接近饱和),从而导致该区段变速效果不明显。而此时发动机转速提高、排气频率增加,排气管进入谐振状态,排气管内压明显增加,供给油箱的背压也越高,能有效地向油箱提供正压力,从而增加化油器油嘴的供油压力。且发动机转速越高,背压也越大,供油量也越大。由此来提高发动机化油器在的中、高速的敏感度。
  正常情况下,油箱液面应该低于化油器供油口,否则会产生虹吸效应。
  烧热火头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是热火头工作温度太高、发动机燃烧室内有异物、化油器调整错误导致长时间贫油工作等。对策:更换较冷型号的热火头、分解清洗发动机、重调化油器......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油箱背压装置对车、船模型用高转速发动机效果明显,对空模发动机效果一般(但多少有用),前提是油箱必须是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