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门四旋翼,请大家帮忙点评一下配置。

楼主(2013-09-16):
KK 飞控
朗宇2212
好盈30A电调
1045浆
X450机架
20C
电池
新手想入门四旋翼,请大家帮忙点评一下配置。

网友A:
用MMC10,不要用K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MC10,不要用KK
谢谢,除了飞控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差不多了,就是kk不带自稳,不太好飞,像无副翼的直升机

网友C:
入个naza吧

网友A:
入个S4也行

网友D:
kk2.0可以考虑下

楼主:
谢谢大家了,感觉naza和s4略贵,准备选用mmc10,感觉mmc10调试比较简单。

网友E:
在你首飞半个月内,你一定会想升级mmc10的。不过用mmc10入门不错。我就是用mmc10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