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ipad 地面站使用感受和建议

楼主(2013-09-16):
今天拿到 2.4G电台,急切地下载了IPAD地面站测试,飞行整体非常不错,飞行器单点和多点路径飞行都很准确。今天风力4级,但是小四旋翼很好的走线完成预定路线。飞行中可以监控很多飞机的数据,飞行高度、速度、爬升速度、GPS数量、电压、还有个好用的功能是飞行时间记录,而且只要不拔电池降落后计时停止,再起飞继续计时,对于判断总飞行时间非常方便。软件做的也简洁易操作。但有几点还是希望DJI能够在后续给予改进和完善。

1,地图偏差真的很大,最少有500M以上,说明书说只有国外下载的才能正常使用,但是国内有偏差,没想到这么大偏差,使用中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希望能给予解决。这个也是个人觉得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对于飞行比较重要的。
2,2.4G机载模块发热比较大,今天天气户外是30度。但风大,也不是非常热的天,但是电台机载模块很热,而且模块无散热孔,黑色金属尤其吸热,如果夏天38度高温不知道是否会烧掉。地面端温度好很多。
3,对于新手想熟悉地面站,使用模拟方式,非得要接入主控,也就是飞机要插上电摆着,一来比较麻烦,二来机载模块发热大,静止摆着真怕烧掉,有时候真想搞个风扇对着吹。
4,地面站目前的功能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能再加入一些小功能就更好了,比如多点中,三角型模板这么简单的就可以取消了,加入热点环绕,这个在拍摄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绕大点,对于只有两轴的云台,热点环绕就尤为重要了。
5,最后是个小问题,就是遥感控制里如果能加入正反舵的设置就好了,有那么比较小部分人对于尾舵的操作时反的。也就是飞行中是看飞机尾巴的。这个是小问题,呵呵。

以上个人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
1,地图偏差真的很大,最少有500M以上,说明书说只有国外下载的才能正常使用,但是国内有偏差,没想到这么大偏差,使用中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希望能给予解决。这个也是个人觉得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对于飞行比较重要的。

楼主,地图偏差的问题可以用vpn解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134&extra=page%3D3

5,最后是个小问题,就是遥感控制里如果能加入正反舵的设置就好了,有那么比较小部分人对于尾舵的操作时反的。也就是飞行中是看飞机尾巴的。

在系统设置可以自定义遥杆,什么手都可以调出来哈。

楼主:
在系统设置可以自定义遥杆,什么手都可以调出来,但是没有正反舵。

网友:
如果误差有500M,用地面站真的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系统设置可以自定义遥杆,什么手都可以调出来,但是没有正反舵。

所以要养成标准习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系统设置可以自定义遥杆,什么手都可以调出来,但是没有正反舵。

自定义遥杆里面,可以设置正反舵阿。

网友:
是个大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的确都存在,是个不小的问题!

网友:
用了电台遥控器接收机怎么搞,拆掉。?

网友:
可惜啊,只能给力的顶一个

网友:
帮顶,希望以后会慢慢完善!!

网友:
500M的偏差用于飞行,简直就是灾难啊!!

网友:
有机会我去深圳帮他们改这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