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330请教

楼主(2013-09-16):
入了个kt330,有几个问题。1,要做下拉和右拉吗?
2,飞前各个舵面平就行了吗,还是要做一些调整?我是考虑它鸡翼没升力,故有此问

网友A:
右拉下拉都不用,舵面平了就行了

网友B:
重心要对

网友C:
用老鸟的话说、、动力够了门板都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拉下拉都不用,舵面平了就行了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要对

嗯,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老鸟的话说、、动力够了门板都能飞上天、、

上天不稳也不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天不稳也不好啊

那你弄个飞控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弄个飞控上去吧、、

穷逼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