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浆,室内调试,这样的飞行报告显示各项指标正常吗 ...
没有上浆,室内调试,这样的飞行报告显示各项指标正常吗?

楼主(2013-09-16):
链接如下:http://log.xaircraft.com/#2013_09_16_024233.250_20.1.01.00,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没有上浆的话 大部分数据是不准的
因为 飞控 姿态什么的数据不变化
只能看 电调的同步性
和启动方式 之类的
上浆找个没风的地方 或者风小的地方 飞飞看数据,看电机输出是否一致。
第一次坐别人的沙发,以前都是做站长的时候坐沙发的。

网友A:
应该是 启动后 用手拿着飞行器来回晃了几下吧,再就是 m1电调输出有问题。建议挂浆看看效果,因为有螺旋桨和马达有负载通过飞控调整后 数据会准确。
空载看不出什么实际效果,因为马达没有均衡的受力(空气升力+飞控纠正后马达输出功率及做功)。
再就是室内干扰比较多,找个空旷的地方飞下,看看gps 和地磁 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