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华科尔接收的回一个。。谢谢了。在线等。

楼主(2013-09-16):
RX1002 从左到右分别是什么线,不敢乱接啊。上面也没标。

网友:
接线图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
楼上正解,其实知道英文也就知道接收怎么接了,注意正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其实知道英文也就知道接收怎么接了,注意正反就行了

我问的就是正反问题啊。我是四旋翼,不知道三个接口哪个是信号正,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正反问题啊。我是四旋翼,不知道三个接口哪个是信号正,接地。。。

你看接收3根针算一组,在最边上的一根针旁边的塑料壳子是像长城一样的锯齿形状,那个就是数据针的接口。

网友:
从左到右——负极,正极,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