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安装的pojieG6,G6.5之类的都运行正常????

楼主(2013-09-16):
我也装了,也能用,就是炸机后不能复位,按空格(下面显示一排E文,难得打出来了)不行,设置了炸机自动复位也不行(不管设置几秒复位都没反映),只能重新打开选机或选场地然后再点确定,你们是不是都可以正常运行???还是象我这样就算完美了???

楼主:
现在只能玩G5了,G5.5都不行,而且G5按空格也不行,只能设自动复位,能复位总比不能复位好吧。

网友A:
我的G6炸鸡后 按R 键  原来装的G4 炸鸡后按 空格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6炸鸡后 按R 键  原来装的G4 炸鸡后按 空格键

有空了我再装上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了我再装上试试,谢谢

R 或者X

网友:
一切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