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命啊 40A 电调是不是烧了(以解决 香蕉头脱焊)

楼主(2013-09-16):
  不带这么玩我的啊  等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 等到ES09MD舵机 装上看看效果  结果电调罢工了 主要症状:
1. 插上电  电机没有滴滴滴的叫声

2.油门推到最高点 电机 先左3圈后右3圈的转(只差脖子和屁股扭了)
3 不能重新设置油门的行程
4 电调温度有点高(用的 “好硬”天行者40)

                   大夫这能医好吗? 请个大大来看哈,是死是活就等个位大大了

网友A:
是不是油门通道反了,直接油门推到底,在通电,电机固定好不要装齿轮,试一下,如果不行,这个就不知道咯,电机检查下是不是好的,最好有2个电调,不然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很明显是缺相造成的电机发抖。
3种情况:1香蕉插头有一根松脱了,2电机断一根线,3电调烧了一相MOS管。

网友C:
这个飞直升机不大合适啊,还是换个稍微好点的吧,至少也飞腾吧

楼主:
RE: 就命啊 40A 电调是不是烧了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通道反了,直接油门推到底,在通电,电机固定好不要装齿轮,试一下,如果不行,这个就不知道咯, ...

油门通道没有反 油门在0%的时候电机不转 100%的时候才正反转

楼主:
RE: 就命啊 40A 电调是不是烧了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缺相造成的电机发抖。
3种情况:1香蕉插头有一根松脱了,2电机断一根线,3电调烧了一相MOS管。

插上电 电机没有滴滴的声音 但是任意的拔掉两根 对插又有滴滴的声音 后用万用表测量bec为正常输出 是不是你说的症状 缺相啊

楼主:
RE: 就命啊 40A 电调是不是烧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直升机不大合适啊,还是换个稍微好点的吧,至少也飞腾吧

这是无米人或者穷屌丝的最好选择

楼主:
RE: 就命啊 40A 电调是不是烧了

已经解决 香蕉头脱焊 换香蕉头 焊接好后正常使用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拿分打酱油

网友(2014-10-28):
焊接香蕉头一定要买含银多的,这样好焊接流动性非常好。

网友:
香蕉头脱落和长期高温是不是有关系啊!我记得我的 就是焊接口就是会慢慢变形

网友(2014-12-11):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