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这个算不算误导消费啊!

楼主(2013-09-16):
买了H3-2D BTU 考虑加个osd  一想接口不够就买个 CAN HUB 回头又一想 直接买个iosd mark II  不都解决了 相对便宜功能更强大!郁闷了  如果加电台BTU可以接口空出来。专家看看!

网友:
lz很聪明没被忽悠

楼主:
借用模友图片 值得推广呵呵!

网友:
无人机系统吗?

网友:
我现在就是 OSDmini+BTU 想上H3-2D可是插口又不够了,上CAN HUB吧又的投资,所以在纠结,不行就把BTU拆下来。

网友:
楼主好聪明,但接口还是hub多吧

网友:
BTU不常用,可以拆下了!!

网友A:
买了H3-2D BTU 考虑加个osd
你还没有OSD,按照DJI的图理解,应该有二种方案可供你选择,
1、H3-2D+BTU+iosd mark II
2、H3-2D+BTU+CAN HUB +iosd mini
你还没想好用iosd mark II 还是 iosd mini,就直接买了CAN HUB ,很明显,你选的是第二种方案,不应该算误导吧???

网友:
怎么搭配是自己选的呗

网友:
花的钱呢,哪个多?

网友:
我感觉只要想玩,这就是个没办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H3-2D BTU 考虑加个osd
你还没有OSD,按照DJI的图理解,应该有二种方案可供你选择,
1、H3-2D+BTU+ ...

当然dji 没问题 只是我认为还有第三种更经济些 况且can hub还不太容易买到呵呵!

楼主:
我这也反省下 第一种方案不比第二种便宜 只是考虑以后升级的话直接用iosd mark ii比较经济些

网友B(2014-02-19):
引用 网友A:
买了H3-2D BTU 考虑加个osd
你还没有OSD,按照DJI的图理解,应该有二种方案可供你选择,
1、H3-2D+BTU+ ...

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pmu上面插口才一个,OSD  mini跟BTU只能二选一?还是可以把BTU插在OSD mini的接口上,OSD mini再插在PMU上,因为我看OSD MINI上也有个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pmu上面插口才一个,OSD  mini跟BTU只能二选一?还是可以把BTU插在OSD mini ...

因该可以吧

网友:
不是因该,是确定以及肯定100%可以。

网友:
哈哈哈···看球不 懂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pmu上面插口才一个,OSD  mini跟BTU只能二选一?还是可以把BTU插在OSD mini ...

确定以及肯定10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