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9-16):
我们这就我自己玩固郎450,用的是天9
遥控器
,前几天不小心把遥控器归零了(就是恢复出厂状态),不会设定,无法玩了,谁可以告诉我用天9怎么设定啊,飞普通模式就行,万分感谢啊

网友A:
坐等高人

楼主:
真是郁闷在专版专区都没有人赐教吗

网友B:
拆桨、对频、慢慢调。你没有说明书的吗。

网友B:
450的什么机型,百度一下说明书吧。天九的应该也可以找到。

网友C:
450出我
买新的,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出我买新的,套机
还有一套华科尔60号,也是不会调,如果要就出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