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518固件一键返航失败后526再次测试成功。

楼主(2013-09-16):
FY680的架子,DJI的WKM,4108S  380KV  30A电调,5000毫安6S动力电,全重3.4公斤。微风。早前518固件的时候,测试一键返航失败。昨天升级到526固件,上午第一组电池测试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正常,然后将飞行器飞至距离返航点60米,高度55米,星数13颗,悬停后开一键返航,飞行器开始缓慢爬升到80米(我设置的高度返航80米),然后倒退(开一键返航时是对尾悬停)向返航点飞来,速度很慢。大概倒退10米左右,飞行器转向(转向速度比较快)至对头,然后继续向返航点前进。这时的速度比倒退时快。到达返航点后开始以3.4米/秒速度下降,因为返航点离车比较近,所以在下降过程中切姿态拿回控制权后降落。第2组电池同样测试内容,切一键返航后,机体首先爬高至设定高度,然后就直接转向至机头对准返航点。我的感度值:俯仰:190    横滚:190  航向角:180  垂直:160  姿态都是160.

和518固件对比,518在掰杆启动推油门至50%之间电机有瞬间停顿的声音,526启动更加柔和,电机停顿现象消失。518在校准时水平蓝灯,垂直绿灯,校准结束白灯,526固件水平和垂直校准结束后没有白灯。不知道这个有问题吗?飞行4组电池未发现问题。

还有就是飞行中机头会出现左右轻微转动(类似直升机的金鱼尾),是不是航向角感度高了?请教一下大家。第一次和第二次切一键返航时飞机的动作不太一样?一个是先后退然后转向,一次是直接转向,这有问题吗?

下面是第二组电池的全程视频。

网友:
526的固件颜色灯的提示是有很大的不习惯。没玩过一键返航。你一键返航时,切姿态夺控制权之前,那个一键返航开关还要再切回来吗?

楼主:
没有切回去。

网友:
还没有玩过,!!!恭喜楼主成功了!!!

网友:
校准指南针垂直校准完毕的时候5.26感觉是3个颜色一起亮了.因为是停留在手动上,后来开始闪红等还以为是校准失败,多整了几次后才发现应该是成功了,只是指示灯颜色不太好辨认.

网友:
新固件有什么特点

楼主:
我校准是在搜星7颗以上红灯不闪后做的,所以垂直校准后什么灯都不闪,不过应该是成功了,不然最起码红灯会闪的。526掰杆启动更加柔和了,因为以前518固件就试过一次一键返航失败后就一直姿态模式飞,从不用GPS,所以没有比较。我的感度是518时的,有点儿小,感觉升级526后这个感度好很多了。

网友:
返航还是很不错的  我也测试过  精度很高哈   下降的也很漂亮 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