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浆了

楼主(2013-09-16):
打浆了

网友:
练了几个小时的模拟就上真机  你牛
刚开始我连摸拟都没练就直接上真机  哎 往事不堪回首   现在还在练模拟

网友:
潜水去吧,搜装机调机帖子

网友:
舵机臂移位了,第一个问题,其它就多了,说不清的,潜水多学习吧。

网友:
多练练模拟器,练熟了再上真机,省米

网友:
楼主是到手飞的吧!

网友:
要把旋翼头拆下来,检查3个舵机臂的角度是否一样,主轴横轴拆下来检查是否弯曲。最好找当地老鸟帮你调机。

网友A:
大机?小机?最好上图。

网友B:
练了几个小时的模拟就上真机  你牛,你让我这练半年多模拟器才上真机的情何以堪啊。
另外刚离地左飞是地面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机?小机?最好上图。

是准450机,esky的belt cp x,坑钱的机,回去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了几个小时的模拟就上真机  你牛,你让我这练半年多模拟器才上真机的情何以堪啊。
另外刚离地左飞是地面 ...

高估自己了,我觉得模拟器飞得起来了就去了

网友:
只有多看置顶帖了。调机过程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450机,esky的belt cp x,坑钱的机,回去上图

了解,建议多看原机说明书了。
450修机一般的方法是换件,当然换件以后要视情况调机。
假设是较常见的大桨打地,换件清单包括:
(1)大桨;
(2)横轴;(如果大桨断了,横轴、主轴肯定全弯)
(3)主轴;

换后要调节:
(1)桨平衡,检查有无双桨;
(2)检查螺距。

同时要检查:
(1)大齿盘是否扫齿;
(2)尾前、尾后传动齿轮;(轴传);
(3)舵机是否扫齿;(如果是塑料齿舵机,没有配备易损臂)
(4)舵机连杆。

以上,供参考。

网友:
上面讲的很到位,顶起

网友:
16楼说的很对,这些部位,每炸必查。但是直机,换件容易,调起来难呀。请人带一带吧!

网友:
上网找一些装机的帖子吧,我刚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周边也没人玩航模,也没怎么练模拟,炸了1000多大洋后才能飞离地,都是靠上网学的。炸多了就懂一点了!

网友:
炸了修 修了炸 就会了!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副翼自由摆动的话,是怎么摆动?上下摆动是可以的!看你的说明,感觉是拉杆掉了!但是没有图片,也不知道具体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