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款的s800和新款的EVO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3-09-16):
如题,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和改善?

网友A:
当然有,整臂重量增加50G,中心架,起落架都有加重,起飞重量增加1KG,最大功耗增加900W,悬停功耗增加80W,悬停时间增加4分钟。这样的回答详细么?

网友:
EVO桨改成折叠的,在不拆机臂的情况下减小了占用空间。电机KV值提高,桨面积减小,个人感觉效率有所下降。中心底板换成玻纤的,且多了三个设备安装座,增加了折叠GPS天线座。收放脚架和减震座变为标配

网友:
S800和 EVO 对比的话
1,机臂强度增加,内置了铝管增加抗扭能力。
2.中心版结构有改变,方便安装设备。
3.电调增加散热片,夏天飞也可以很放心。
4.电机KV值更高,提高转速。
5.桨改为折叠桨,方便携带,不易运输损伤,还有桨型也有改,老款是低速桨,现在是高速桨,抗风能力增加,但是续航能力有下降。
6.自带收放起落架和减震球。
7.取消了机臂里面的漆包线,改为硅胶线。
8.GPS 安装座改为折叠式,方便携带。
9.多了一个IMU的安装架,可以把IMU 安装在脚架,受震动影响小。不用另外购买了。
10.额~~~~~还没想到,想到了再告诉你,哈哈!

还有遗漏的吗?楼下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整臂重量增加50G,中心架,起落架都有加重,起飞重量增加1KG,最大功耗增加900W,悬停功耗增加80W, ...

为什么变重了反而能多飞4分钟呢?

网友:
楼上的解答已经很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变重了反而能多飞4分钟呢?

感觉多飞时间这个东西没有标准  如果飞300米高度的续航  和20米的续航不一样啊

楼主:
楼上的各位老师回答的都很精彩,谢谢!

网友:
谁说多飞4分钟?

网友:
看来只有等八旋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