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折叠GPS安装底座的进来坐坐。。。

楼主(2013-09-16):
昨天进行野飞,倒数第二组电池吧,灰机将要降落的时候,突然听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机子上掉下来撞到脚架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折叠的GPS底座的碳纤维连杆从固定座上飞脱了,机子不怎么受控制了,马上转为姿态模式,原来姿态模式也是受GPS的影响,机子不听话,推杆好像没有多大反应,我干脆退一点油门松开摇杆再确定一下姿态,大概20米左右推升降杆,靠,机子一直往前冲,往后拉杆好像也没多大作用,只好慢收油门,还好以前玩直机,四面悬停还是过关的,经过右手不停地推杆终于把机子平安收回来!!!吓出一身冷汗!底座和杆子用AB胶粘好的,为什么会脱出来呢?原来上了AB胶,密封性太好了,底部的空气跑不出来,里面的气压很高,加上当时气温比较高,有可能是里面的空气膨胀把杆子顶出来了。

网友A:
據了解姿態模式跟gps模式因該不影響吧!

网友:
据了解,因为罗盘在GPS里,所以你用姿态模式仍然受到GPS松脱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據了解姿態模式跟gps模式因該不影響吧!

呵呵,还好当时高度不高,还能控制得住,当时机子是不受控制的,跟失控差不多。

网友:
看来GPS得按好

网友B:
哈哈,我看本地魔友不是用胶水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看本地魔友不是用胶水粘的

3M的不留痕双面胶挺好的。

网友:
可以切手动的哈  你有直机的基础  会好很多

网友C:
楼主并非危言耸听,我在固定GPS碳杆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在碳杆的下端顺杆的方向划了两道小沟,为了打胶时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并非危言耸听,我在固定GPS碳杆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在碳杆的下端顺杆的方向划了两道小沟,为 ...

是的,晚上就动手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據了解姿態模式跟gps模式因該不影響吧!

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影响

請問何解!就算不裝gps模塊、也可以使用姿態模式飛行,

网友(2013-11-16):
刚看到这里,只有dji的磁罗盘数据参与姿态模式,你掉了当然 姿态模式也疯了,呵呵 貌似挖坟了

网友:
刚进了几个折叠GPS架,正准备用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