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蓝牙+3DR电台爽飞海盗3.01R2(APM,MWC适用)

楼主(2013-09-16):
海盗3.01R2新鲜出炉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737&extra=page%3D2,第一时间爽飞了一把,特此分享 。这个方法本来是玩MWC的MULTIWII EZ-WII用的,所以只要波特率改好一样可以在MWC上用。APM就更不必说了,完全一样。

我的设备和软件:NEXUS7二代(商店搜索下载Andropilot安装),HC06从机蓝牙模块,3DR电台,海盗3.01R2四旋翼。  改蓝牙参数你还需要FTDI串口转USB模块,玩开源必备的东西。

首先更改蓝牙模块的连接速率,因为海盗和APM一样,默认串口速率为57600,所以要匹配。3DR电台也设置为这个速率(连接电脑,运行ArdupilotMegaPlanner10切换到3DR的设置,选择正确的端口和速率连接3DR,读取配置后,更改速率为需要的57后保存。另外一块通过FTDI连接相同操作或之后连接到海盗上复制到远程)。

改蓝牙速率:FTDI连接蓝牙模块,(VCC-VCC  GND-GND TX-RX RX-TX,这些连接方法是基础,要牢记)下载sscom串口调试工具,绿色单文件:http://www.piaodown.com/soft/40798.htm 运行,选择正确的串口和波特率,字符框默认AT,点发送,窗口返回OK就绪。继续输入”AT+BAUD7“点发送,窗口返回57600,完毕。

由于我的3DR其中一只为不可插拔的USB口,所以还要手动引两根线出来:

我的直接插到一个5V电源上了,所以VCC和GND就不用引了,只需把TX和RX连接到蓝牙的RX和TX即可。此时给蓝牙也连上5V电源。

nexus7 开蓝牙,和HC06配对默认密码为0000或1234,以后打开开关就能用(。。)。

nexus自带商店搜索安装Andropilot,如没有商店请下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14347&uk=1929879847  橙子提供的不知是不是最新。。

此时遥控器上电,飞行器上电,独立电台上电,电台绿灯常亮代表已连接,此时打开平板的蓝牙开关,运行ardropilot,默认应该就已经连接好了(蓝牙的灯为常亮,如果闪烁则没有成功连接,需关闭软件和蓝牙,重来)~ 需要确认在Andropilot的SETTING里设置DEVICE的WIRLESS连接速率为57600.

开始爽飞。

之前NEXUS7用OTG直连3DR没有成功,而且拖个尾巴感觉不够方便,觉得这样更随意。

网友A:
我今天下午看还没放出来,这个R2版本,海盗不用刷BL吧

网友:
高手就什么都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下午看还没放出来,这个R2版本,海盗不用刷BL吧

应该不用了。手头正好有promini就刷了。

论坛什么教程都有,多看帖串起来就成了

网友B:
这种方式可以和apm的苹果地面站连用不?

网友:
这个R2版本,海盗不用刷BL,可以成功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可以和apm的苹果地面站连用不?

同问

网友:
也不上一下手机的地面站图片说明共享一下,刚摆弄了一天的海盗手机地面站,连上了,但是问题好多.....首先,EZGUI里我通常看的第二个界面,就是中间是飞行屏,两边是数据那个,挺得劲,现在这个手机软件不知哪里,弄不明白,而且数据经常在不动的状态,就像是连不上似的,实际是连上的,动飞行器,手机上姿态在变....反正一堆问题

网友C:
高手什么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什么都会

真正的高手才懒得发这些……都是爱好者,照葫芦画瓢而已,有自己认为不错的东西就赶紧分享了。其余方面大抵是不懂的……

网友:
LZ帮我看看罗盘的数据是不是受到干扰了,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038

网友:
3DR还没有买,昨天我直接用蓝牙连上手机和电脑了。调试时不用USB线太方便了!

网友:
知识在一点一点地积累!!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的目标啊

网友:
好贴子啊!

可是我还是要不耻下问

我最近入了3DR和一套工业数传.

结果都是不能接入我的MWC当数传.

试过很多方法.现在只有蓝牙可以接入

但是没有数传这蓝牙的距离真是蛋疼!

用3DR时.反正我知道串口的RX和TX都是需要反接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接不上.

所以还是想问问.我现在就想让数传能调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或者象你这样.接到平板或手机或本本上都可以!

我材料准备好的了!呵呵

求指导了.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