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C 2.4G 接收距离

楼主(2013-09-16):
以前一直没有试过T10C 2.4G的接收距离有多远,因为图传接受的范围只有那蛋疼的300米左右,最近上了AAT云台,一下子飞远了都没有什么压力。昨天野飞,看到OSD显示已经离开起飞点400米了,正爽!谁知道到了432米,机子突然不动了,没反应!10秒过去了,NAZA V2带着机子往起飞点飞过来,到了50米切换姿态模式获取控制权。看来要么换72M的收发,要么上一个1W的信号放大。。。原来2.4G不适合FPV那是真的。。。。吸取教训啊同志们!

网友A:
樓主您的圖傳是1.2g嗎?換72hz我肯定你會更蛋疼(過來人)
我2.4g無壓最少1km以上原裝沒上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的圖傳是1.2g嗎?換72hz我肯定你會更蛋疼(過來人)
我2.4g無壓最少1km以上原裝沒上功放~

图传是5.8的,你的什么控啊?1KM?没有放大器么?

网友B:
我的图传也是5.8G,目前最远飞了800M,无失控。再远就没试过了
还是天地飞8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传也是5.8G,目前最远飞了800M,无失控。再远就没试过了
还是天地飞8的控

看来天线的角度要更改一下!

网友C:
遥控发射天线角度、接收机天线角度,优化一下可以明显增加距离。

网友:
最近恶补知识,天线要成90度夹角,另外发射和接收天线要尽量平行

网友:
2.4距离不会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发射天线角度、接收机天线角度,优化一下可以明显增加距离。

不过随着机器状态的改变,角度也会发生变化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随着机器状态的改变,角度也会发生变化的。谢谢你的提醒!

多旋翼的机架姿态不会变化得很大啦,你看过有普通多旋翼是用45°角或更大的角度去飞行的吗?

网友:
一直用72m 路过。就是天线是个问题其它到没什么

网友D:
我以为我就我的futaba遥控距离短,总算找到组织了。我最远400多  最近300多  已经无数次自动回家了。    T8FG

网友E:
天线的布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我就我的futaba遥控距离短,总算找到组织了。我最远400多  最近300多  已经无数次自动回家了。    T8 ...

不知道能达到1公里的大神用什么飞控,反正FUTABA的就是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布置有问题

天线布置也按照说明书的90°夹角,情况有一点改善,但不超过500就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旋翼的机架姿态不会变化得很大啦,你看过有普通多旋翼是用45°角或更大的角度去飞行的吗?

垂直于地面一根,平衡于机身一根。。。

网友:
表示理解,我的精灵原装遥控飞600米还有潜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于地面一根,平衡于机身一根。。。

这位兄台说的很对  一个90度是这么个布法  不是随便90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于地面一根,平衡于机身一根。。。

额  没仔细看 就是楼主哈  这种布法是对的  还有就是远离机身  不要贴着

网友A:
您的控天线位置!请朝下45度角试试!
接收机天线摆放角度~
请参考下图!垂直朝上
请严格尊守!因该可改善不少!如真的变好了也请告知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垂直于地面一根,平衡于机身一根。。。

建议你试试以下布置:

两条天线均与地面平行,略低于中心板,两条天线之间呈90°夹角,地面遥控发射天线与地面平行放置。

试试这个方式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我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试试以下布置:

两条天线均与地面平行,略低于中心板,两条天线之间呈90°夹角,地面遥控发射天 ...

嗯嗯,谢谢授(传授)经(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控天线位置!请朝下45度角试试!
接收机天线摆放角度~
请参考下图!垂直朝上

嗯,打算用塑料管把他固定住,角度就可以任意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的圖傳是1.2g嗎?換72hz我肯定你會更蛋疼(過來人)
我2.4g無壓最少1km以上原裝沒上功放~

你们 怎么回事 我一个天9 2.4  都可以飞出3000米的距离   10C 72M的 都可以飞出6000米 还是图传不行 不然 更远  都是1.2G的图传

不过我是固定翼 之间的距离 可以隔的更开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达到1公里的大神用什么飞控,反正FUTABA的就是400多。。。

你的接收机是原厂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们 怎么回事 我一个天9 2.4  都可以飞出3000米的距离   10C 72M的 都可以飞出6000米 还是图传不行 不然 ...

天9飛3000米~請問有加功率放大器嗎?
10C 72M 飛6000米因該是有加功放了,不然因該不可能~
我是原廠JR_9xII 配JR_735接收機,沒有加功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天9飛3000米~請問有加功率放大器嗎?
10C 72M 飛6000米因該是有加功放了,不然因該不可能 ...

都没有功放的 如果有功放 我就不会这样说了   天9这个居然暂时我在论坛 还没有看到有谁比我的远

不过10C  不加功放 都已经都人才了 将近20KM了

72M  PCM的  原装高频头 原装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接收机是原厂的吗?

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没有功放的 如果有功放 我就不会这样说了   天9这个居然暂时我在论坛 还没有看到有谁比我的远

沒加功放能有此距離~實在有點難以相信
10c 20km 都跟433hz有拼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的精灵还没到。。。

网友:
把图传拆了拉距试试不可能就几百米,有可能图传干扰

网友:
期待各位能再说清楚些,如果futaba只能400米,还不如精灵呢

网友(2014-05-01):
表示理解,我的精灵原装遥控飞600米还有潜力,为什么我精灵300米就返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