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用的动力电池可以当遥控器电池用吗?

楼主(2013-09-16):
我用的
遥控器
是D10,原来是用8颗南孚
电池
供电,发现用20个起落就光了,原来我有个直机剩下的11.1V 3S 800ML动力电池,C数不明,一样是JST插头,可以插到控的插口,正常开机,电池最高的电压时12.6V的,遥控器标的电压是12V的,C数如果高可以用吗?还有问一下低压报警电压设多少?动力电池好像不能过放的!

网友A:
动力电池可以用到遥控上,伏数相同就没有问题(我也是这样用)如果电池是3S的话遥控设置不要低于10.5V,最好连个报警器就不怕过放了

网友B:
可以用 跟C数无关 电压稍高不放心可以串个二极管 但是不串也能用 低压可以设11V

网友C:
就是装不进盒嘛

网友D:
大哥C数是放电能力,不是接什么用电器都大电流吧。C数大的就是有能力带的动大电流设备。

网友E:
可以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