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求分析

楼主(2013-09-16):
配置:XA650  NAZAM LITE  AKE 950DM 1047 5300MAH

手里还有个飞越650机架
情况是这样,之前用的NAZAM V1,经过炸鸡后IMU损坏,返厂维修,无奈重新购得NAZAM LITE。

原来用在NAZAM V1的配置拿过来放到飞越650架子上,测试,炸鸡。。。怀疑是修正不够,回去增加感度到140, 第二天再测,还不行。后来恢复默认值参数,飞行挺稳,但1块电池都飞不完就侧翻,原因未知。。。
今天把这套配置重新安装到XA650架子上测试,问题依旧,一个起落都飞不了就侧翻。捡起来摸到一个电机的温度比其他三个温度高,判断是电机故障。
现存在问题,请朋友们帮忙
1. AKE的电机的寿命是多少,从6月份入手,飞了具体多少次我也不清楚了。
2.电池顶置与电池底置区别大不大?

网友:
你应该重新设定飞控的参数,第一。第二电机的寿命与你的习惯有关,不要小电机推大桨,不要过载或过热。第三,电池的寿命看自己的习惯,不用电压报警器的电池会挂得很快!不能过放!电池平时存放要低电压存放,建议3.6V电压。

网友:

炸机后飞控需要校准!电机主要是检查轴承是否顺畅,轴是不是有弯曲。检查时要把桨拆掉才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电池放下面重心低 应该说稍微稳一点

网友:
一般来说炸机炸的严重的话,电机的动平衡就废了!而且炸机以后要重新高级校准,因为炸机后陀螺仪和加速计会出现一定的误差!电池放机机下面可以更好的配平机架的重心!

网友:
NAZAM V1 的設置你用在  NAZAM LITE 上就是個錯誤!
電機有一個溫度較高,並不表示損壞(除非高到手都無法碰觸)那另當別論
也許您機體重心剛好偏到該電機處,造成該電機負荷較大(溫度當然也會較高)

另炸機修復後最好把所有校準重新做過一次!順便可檢查飛控是否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