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赢40A铂金定速设置问题-跪求大侠们帮助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 小弟有一个关于好赢电调定速的设置问题 电机是蝎子的2221-6 4400kv 电机齿轮室11t 大齿盘 161t 就是常规直齿轮盘的T数。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好赢的定速有高低两个设置应该用哪个? 另外我这个配置 在遥控器里的3D油门曲线应该怎么设置?设置后的大桨转速大概是多少?多谢了!!!

网友A:
转速一般我是这样算的:KV*电压*马达齿/大齿*0.9
你这台就是4400*11.1*11/161*0.9=3003
油门曲线0,30,60,80,80
ID1   80,80,80,80,80
ID2   100,100,100,100,100

楼主:
继续询问-如果油门 设置在 100 。。。 100。。。100 那么 在 ID2 其实定速就不管用了对吧? 另外 好赢的 定速 高和低我这个情况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一般我是这样算的:KV*电压*马达齿/大齿*0.9
你这台就是4400*11.1*11/161*0.9=3003
油门曲线0,30,6 ...

多谢解答,那么关于好赢的定速怎么设置?如果是 100 一条直线油门 就是定速不管用了对吧?

网友:
一般直机是用的高定速模式,铂金的定速效果很蛋疼,掉转后提速很缓慢,貌似是受到了缓启动的影响。

网友:
铂金只有稳定,定速找花牌

网友:
最好不用这个定速,基本上定不住,还不如跑曲线来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