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4.0首飞炸机 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3-09-17):
     今天升级了 NAZA V2 4.0固件,高级校准、指南针等校准都已完成。起飞一切正常,GPS9颗星,悬停稳定。爬升到100米左右一切正常,正常速度下降至50米时候突然失控,急速下降;加大油门想救起,能听见电机加大转速的声音,最终没能救起,还是炸了.....     炸鸡之前看了一眼监视器,电压15.8v
     之前有过四个电机启动不同步的情况,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

     配置:NAZA V2 4.0
            MINI ISOD
            蓝牙BTU
            5.8G 1000W 图传   图传和云台用动力电供电
            恒力4225 610KV   仿APC1238桨(桨第二次使用)
            大疆原厂30A电调
            飞越狗台+黑狗3
            天7空
            达普4S 5200
    感度:125 125 100 100
    起飞重量:2300g

    没升级之前一切正常,不知道和4.0有关系不?请大疆的技术人员帮忙看下~~

网友:
有问题你还飞,不炸才怪呢

网友:
我和你配置差不多,550,也是在降落的时候失控急速坠机,最大油门也没救起。有个电机同样有一个启动延时,恒力电机。原因一直都没查出来

网友:
我跟你们不一样,F550+V2

失速后缓慢自旋落地,我都以为完蛋了。。结果脚架一碰到地的一瞬间飞机像皮球一样自己弹起来在地面1米出稳定悬停。。。。都2次了。每次都吓死人了。油门一直放在中间悬停位置

网友A:
哎!!我到底是升不升4.0呢??

网友B:
电调校过吗?

网友C:
同问,电调有没有校准

网友:
我3.16升4.0感觉没3.16稳特别是定点3.16在无风或微风下定得动都不动,现在4.0定不住,在小范围内飘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校过吗?

大疆原厂30A电调啊不用校准的吧 之前飞了几十次了 也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电调有没有校准

大疆原厂30A电调啊不用校准的吧 之前飞了几十次了 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电调怎么校准呢??

网友D:
无论用啥电调都需要校准行程,这是常识。

网友:
看这样子很像某个桨夹松了。我碰到一次小炸。

网友:
仔细检查把

网友:
有些问题总是莫名其妙。

网友:
不论什么电调都应该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的!

网友:
還是一堆人要校準DJI電調
請問說要校準的飛友門,DJI電調要如何校準!會的請說明一下該如何操作!
說明書上都已經清清楚楚無需校準怎還一堆人要校準

网友E:
樓主請問您的飛狗雲台是如何供電的呢? DC 7.4V~14.8V (推荐12V,三节锂电)
另您的接收機是否有供電給其它設備使用,例如給狗三充電等等...狗三在開機一段時間後都會發燙(證明了一件事)很耗電
如果有的話建議別使用接收機供電,請使用外接UBEC轉5V供電
接收機本身作動電流量就不大,外接負荷容易造成NO控,且斷斷續續狀況不一
還有一個壞處如外接物品短路等等,您的多軸也會跟著失控,因為電源是接到接收機

网友:
觉得1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哎!!我到底是升不升4.0呢??

小白鼠都炸了,我还是等等在升级吧,现在3.16挺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论用啥电调都需要校准行程,这是常识。

DJI的电调不需要校准的,只需要参调里校准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鼠都炸了,我还是等等在升级吧,现在3.16挺稳的。

那还是升3.16能用IOSD MINI就算了!我都还在是2.0的固件

网友G:
neza6旋翼不靠谱

网友:
电机启动不同步。校准电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請問您的飛狗雲台是如何供電的呢? DC 7.4V~14.8V (推荐12V,三节锂电)
另您的接收機是否有供電給其它 ...

我的狗台是用降压模块把动力电降到12V供电的

网友H:
是侧翻下来的,还是正着下来的?怀疑如果不是桨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侧翻下来的,还是正着下来的?怀疑如果不是桨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

侧翻的 其中一个角直接触地的....  电机的外壳都摔凹进去了
电池也应该没问题啊  郁闷中
把电调和飞控送老家返厂了  等待结果中

网友I:
DJI的电调是不需要校准的,启动不同步也不是导致炸机的关键,看楼主说的下降的时候突然失控,加大油门能听到电机速度明显上升了,这说明飞控没有问题,电调电机也响应了加大油门的动作,但是还是炸机了,请问楼主的是6旋翼还是4旋翼,炸机过程中飞机的姿态,估计是螺旋桨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DJI的电调是不需要校准的,启动不同步也不是导致炸机的关键,看楼主说的下降的时候突然失控,加大油门能听到 ...

谢谢高手帮忙分析 我的是4旋翼 看来有可能问题还真是出在桨上了   我用的某宝上买的1238仿APC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neza6旋翼不靠谱

我也有这种感觉,以前飞NAZA四旋翼,从玩1年多没出现故障,自从升级了6旋翼以后,老出现飞行故障,到现在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升完4.0也侧翻了一次,之前都好好的,好在不高,没有损失,搞得现在都不敢飞了,等等大家试试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是飞四旋翼时没事,升完六旋翼起飞直接侧翻,电脑调参时IMU的Z轴陀螺仪显示负200多校准完就正常了,过半小时在上电还是负200多,飞控返厂3个月还没回来呢

网友:
哪咤也就飞飞四旋翼要不悟空卖给谁去呀。

网友:
我刚升4.0第一次飞就失控撞了
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2013-10-23):
我的也是V2吓死人都不敢飞了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排查一下电机堵转问题,最近看到很多人说恒力电机在和某些电调搭配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堵转问题导致炸机。

网友:
正常下降速度是怎么样的速度!

网友:
跟飞控固件版本无关
恒力电机确实堵转的概率会高些
楼主可以地面测试一下

网友J:
第一可能是电调或电机出了问题,第二可能是固件升级出现了问题。楼主你可能要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