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定翼耐摔牌子飞机

楼主(2013-09-17):
请教各位前辈,我是新手想飞固定翼航模,我搜了一下说是飘飘机什么的,请给个廉价且耐摔的牌子及型号

网友:
正版好小子800,肇庆三军模型厂

网友A:
飞F3P吧,重庆八眼的,9MM的EPP做的F3P。基本炸不坏,对场地要求也小,一点点场地就能飞了。
不过对新手来说,F3P上手可能比飘飘、好小子难点。但是主要是非常耐炸,基本上只要你在失去控制时收油门到底,不是全油门俯冲到地,就不可能炸坏。要9MM的EPP材料的,不能是D版的材料的F3P。对新手来说,还有个小丑鱼不错,中置桨,也基本炸不坏。

网友:
epp都挺耐摔...

网友B:
支持EPP材料飞机。

网友:
买塞斯纳吧,有一款EPS的很便宜,好组装,也好飞。炸了也很好修。

网友:
推荐中置桨

网友:
用腰推的飞机   好小子!!!MD塞斯纳  飘飘机   冲浪者 都行!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好小子可以

网友:

新手好小子1000炸了五节又用泡沫胶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F3P吧,重庆八眼的,9MM的EPP做的F3P。基本炸不坏,对场地要求也小,一点点场地就能飞了。
不过对新手来 ...

建议很好,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很好,顶下!

有点要注意,F3P是室内特技机,不抗风。如果新手,室 外飞风也非常大,就不好上手。如果 你飞的地方没风就很好,基本炸不坏、是最大优点、

网友:
KT板机 几十块钱,摔了不用修 拆设备装新机上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B:
支持EPP材料飞机。

EPP材质的飞机炸了好修复.顶

网友:
EPP好小子耐摔又好飞

网友:
EPP塞斯纳或滑翔机

网友C:
EPP天行者也好

网友D(2014-07-11):
我也想入固定翼,不知道好小子耐不耐摔,同求高手推荐耐摔的固定翼

网友E:
EPP材质的好小子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