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NAZA LITE 飞控 使用S BUS 功能的兼容性问题,希望DJI相关技术人员给予解答~

楼主(2013-09-17):
购入NAZA LITE 飞控,14SG  7008 接受,不管如何设置也无法和飞控连上SB 功能
接收机的模式设置为B模式,飞控在调参软件内一直不认,换了6208SB接受也不行,
目前只能使用传统连接方式进行飞行, 请问DJI 为何无法使用SB功能? 当初你们设计
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兼容性问题?
还是我操作不当?请解答~~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的接收机类型,有没有设定成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的接收机类型,有没有设定成SBUS?

必须的,选了D BUS

网友B:
飞控固件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固件版本?

lite固件永远都是1.0

网友C:
我的lite配6208sb可以

网友:
冒昧问一句! 别发火,有没有点写入了

网友:
楼上问得好,我还想问一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上述问题都做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lite配6208sb可以

能否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上图看看

就是按说明书接的,你的舵机线有没有防呆的,注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