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軸机方向分辨問題

楼主(2013-09-17):
以前玩直升機和飛機.我這兩天新玩飛越的4軸.

但不幸丟下來, 幸好丟在草裡, 受傷不多.
失手的主要原因是, 我眼睛分辨不很清楚機頭是那個方向, 甚至是機頂朝向我, 還是機底朝向我, 我有時還不確認 (尤其背景是大白天時, 有點像剪影).
當我用遙控動作確認時, 會做錯動作, 便機機更加傾側和某個方向, 造成失控.

想問大家, 多數是怎樣分辨機頭的呢?
又怎樣分辨機頂機底的呢?
還是大家根本沒有這些煩惱, 只是我眼睛太差罷了?

网友A:
没有图传,谁都判断不了。相信你的飞控能控制好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传,谁都判断不了。相信你的飞控能控制好机器吧。

啊, 你意思是說, 一般人看上去都是很難分辨機頭, 是吧?
哪豈不是幾乎完全依賴了飛控的自穩功能?
很危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你意思是說, 一般人看上去都是很難分辨機頭, 是吧?
哪豈不是幾乎完全依賴了飛控的自穩功能?
很危險 ...

这话说得。。。飞上去50米高,基本上毛都看不见了。那么多人还穿云呢,那时候还能看见啥啊。危险一直都有,玩就得尽量注意安全,也要能承受危险。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207看我这个、我的现在就是这样、傍晚飞行的时候盲拍飞行都是靠灯光

网友B:
飞控不是有无头模式吗,不管机头向哪边,升降杆前推,一定向前飞,其他方向一样。

网友C:
在四个方向上:装 四种颜色的 超高亮度 LED

左红 右绿 前白 后兰

当你看见远处的“光点”是 兰色的 时候,就知道是尾巴对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是有无头模式吗,不管机头向哪边,升降杆前推,一定向前飞,其他方向一样。

我只用過玉兔2代, 好像沒有.是否其他飛控都有這 "無頭模式"?
還是, 又是只有大疆才有?
請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四个方向上:装 四种颜色的 超高亮度 LED

有沒有好的 "超高亮度LED" 介紹?
PM我?
麻煩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沒有好的 "超高亮度LED" 介紹?
PM我?
麻煩你啊~~~

"无头模式"  APM 飞控 就有这个功能(已经验证过

你 搜索:: 1W   LED ,,,1瓦 的 LED  各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头模式"  APM 飞控 就有这个功能(已经验证过)

你 搜索:: 1W   LED ,,,1瓦 ...

1W 的LED, 這麼大電, 也插在飛控上嗎? 4顆, 也能支持嗎? 會不會很秏電?

网友:
1W  LED  电流也只有 0.3A ,

把 2只 串在一起 加个 20欧姆 的电阻 OK

另外 2只 也串在一起 再加个 20欧姆 的电阻。

这样就可以直接接 3S 电池 。(11.1V)